请教一下什么是GSD文件

楼主(2013-09-04):
技术协议里面有一条“1 提供使用的所有外购件的GSD文件的光盘一张。
请问一下什么是GSD文件呢?

网友:
楼主,可以去百度一下。

网友:
PROFIBUS
设备数据文件
GSD
文件简介

1 GSD
文件简介

PRO
FlBUS
设备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为达到
PROFIBUS
简单的即插即用配
置.
PROFIBUS
设备的特性均在电子设备数据库文件
(GSD)
中具体说明。标准化的
GSD
数据将通信扩大到操作员控制级。
使用基于
GSD
的组态工具可将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集成
在同一总线系统中.既简单又是对用户友好的。

2 GSD
文件的组成

GSD
文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般规范

这部分包括生产厂商和设备的名称,硬件和软件的版本状况,支持的波特
率一可能的监视时间问隔以及总线插头的信号分配;

◆与
DP
主站有关的规范这部分包括只运用于
DP
主站的各项参数
(
如连接从站的最多台
数或上装和下装能力
)
。这一部分对从站没有规定;

◆与
DP
从站有关的规范

这部分包括与从站有关的一切规范
(
如输入/输出通道的数量
和类型、中断测试的规范以及输入/输出数据一致性的信息
)

一个
GSD
文件的例子如下:

#Pr0fibus DP

DP
设备的
GSD
文件均以此关键存在

GSD Revision
=
1

GSD
文件版本

VendorName
="Meglev"
;设备制造商

Model Name
="DP Slave"
;产品名称,产品版本

Revision
="Version 01"
;产品版本号
(
可选
)
RevisionNtmber
=01
;产品识别号

IdemNumber
=0x01
;协议类型(表示
DP

ProtocoI Ident
=0
;站类型
(0
表示从站
)
StationType
=0
;不支持
FMS
.纯
DP
从站

FMS Supp
=0
;硬件版本

Hardware Realease
="HW1.0"
;软件版本

Soltware Realease
="SWl.0"
;支持
9.6kbps
波特率

9.6 supp
=1
;支持
19.2kbps
波特率

19.2 supp
=l

9.6kbps
时最大延迟时间

MaxTsdr 9.6
=60

19.2kbps
时最大延迟时间

MaxTsdrl9.2
=60
;不提供
RTS
信号

RepeaterCtrl sig
=0
;不提供
24V
电压

24VPins
=0
;采用的解决方案

Implementation Type
="SPC3"
;不支持锁定模式

FreezeMode Supp
=0
;不支持同步模式

SyncMode Supp
=0
;支持自动波特率检测

AutoBaud Supp
=l
;不支持改变从站地址

Set SlaveAdd Supp
=0
;故障安全模式类型

Fail Safe
=0
;最大用户参数数据长度
(0-237)
MaxUser PrmDataLen
=0
;用户参数长度

Usel prmDataLen
=0
;最小从站响应循环间隔

Min Slave Imervall
=22
;是否为模块站

Modular Station
=l
;从站最大模块数

MaxModule
=l
;最大输入数据长度

MaxInput Len
=8
;最大输出数据长度

MaxOutput Len
=8
;最大数据的长度
(
输入输出之和
)
MaxData Len
=16
;最大诊断数据长度
(6

244)Slave
MaxDiagData Len
=6
;从站类型

Family
=3
;模块
1
,输入输出各
4
字节

Module
=“Modulel”0x23

0x13

;模块
2
.输入输出各
8
字节

EndModule

Module
="Module2"0x27

0x17

EndModule

希望对你有帮助,反正我看不懂!

网友:
PROFIBUS
设备数据文件
GSD
文件简介

1 GSD
文件简介

PRO
FlBUS
设备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为达到
PROFIBUS
简单的即插即用配
置.
PROFIBUS
设备的特性均在电子设备数据库文件
(GSD)
中具体说明。标准化的
GSD
数据将通信扩大到操作员控制级。
使用基于
GSD
的组态工具可将不同厂商生产的设备集成
在同一总线系统中.既简单又是对用户友好的。

SD
文件的组成

GSD
文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般规范

这部分包括生产厂商和设备的名称,硬件和软件的版本状况,支持的波特
率一可能的监视时间问隔以及总线插头的信号分配;

◆与
DP
主站有关的规范这部分包括只运用于
DP
主站的各项参数
(
如连接从站的最多台
数或上装和下装能力
)
。这一部分对从站没有规定;

◆与
DP
从站有关的规范

这部分包括与从站有关的一切规范
(
如输入/输出通道的数量
和类型、中断测试的规范以及输入/输出数据一致性的信息
)

一个
GSD
文件的例子如下:

#Pr0fibus DP

DP
设备的
GSD
文件均以此关键存在

GSD Revision
=
1

GSD
文件版本

VendorName
="Meglev"
;设备制造商

Model Name
="DP Slave"
;产品名称,产品版本

Revision
="Version 01"
;产品版本号
(
可选
)
RevisionNtmber
=01
;产品识别号

IdemNumber
=0x01
;协议类型(表示
DP

ProtocoI Ident
=0
;站类型
(0
表示从站
)
StationType
=0
;不支持
FMS
.纯
DP
从站

FMS Supp
=0
;硬件版本

Hardware Realease
="HW1.0"
;软件版本

Soltware Realease
="SWl.0"
;支持
9.6kbps
波特率

9.6 supp
=1
;支持
19.2kbps
波特率

19.2 supp
=l

9.6kbps
时最大延迟时间

MaxTsdr 9.6
=60

19.2kbps
时最大延迟时间

MaxTsdrl9.2
=60
;不提供
RTS
信号

RepeaterCtrl sig
=0
;不提供
24V
电压

24VPins
=0
;采用的解决方案

Implementation Type
="SPC3"
;不支持锁定模式

FreezeMode Supp
=0
;不支持同步模式

SyncMode Supp
=0
;支持自动波特率检测

AutoBaud Supp
=l
;不支持改变从站地址

Set SlaveAdd Supp
=0
;故障安全模式类型

Fail Safe
=0
;最大用户参数数据长度
(0-237)
MaxUser PrmDataLen
=0
;用户参数长度

Usel prmDataLen
=0
;最小从站响应循环间隔

Min Slave Imervall
=22
;是否为模块站

Modular Station
=l
;从站最大模块数

MaxModule
=l
;最大输入数据长度

MaxInput Len
=8
;最大输出数据长度

MaxOutput Len
=8
;最大数据的长度
(
输入输出之和
)
MaxData Len
=16
;最大诊断数据长度
(6

244)Slave
MaxDiagData Len
=6
;从站类型

Family
=3
;模块
1
,输入输出各
4
字节

Module
=“Modulel”0x23

0x13

;模块
2
.输入输出各
8
字节

EndModule

Module
="Module2"0x27

0x17

EndModule

希望对你有帮助,反正我看不懂!

网友:
楼上说明好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