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零件怎样加工

楼主(2013-09-04):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孔怎么加工,锥度方孔

网友A:
电火花。也有线切割能加工的。

网友(点评):
扯淡吧,线切割,告诉我穿线孔打多大,怎么打?感觉什么东西难做,就有人说线切割、电火花。。 你自己做过类似产品没?

网友:
小的方形孔有公差,大的方形孔没公差。线割,调整角度。或者仿形电火花,将铜电极配对加工后电火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也有线切割能加工的。

主要是线切割的穿丝孔怎么加工啊

网友:
线切割机床完全可以加工,而且费用低。

网友(点评):
穿丝孔不好加工啊,还有光洁度达不到,这里面是过电阻的

网友(点评):
线切割。。笑。。线切割钼丝的直径就0.2左右了,穿线孔怎么打,打多大的?深孔加工,而且小钻头,能行吗?呵呵,异想天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线切割的穿丝孔怎么加工啊

穿丝机。零点几的都能穿。慢走丝精度和粗糙度也可以。

网友(点评):
关键是现在我这个孔最小的边是0.3的

网友:
你这个件是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做个模具直接挤出方锥来。

网友:
线切割肯定是可以的,电火花没玩过

网友(点评):
再看看图纸,钼丝直径0.2左右,再看看您的建议合不合理。

网友:
这么小而且是锥度,感觉电火花会好些

网友:
电火花吧,或者用模具直接挤压出来!模具生产应该快点!

网友:
太小了吧,电火花怎样

网友:
数量少的话 电火花加工,批量加工最好开模具

网友(点评):
谢谢,现在用电火花加工,刚开始以为电火花精度保证不了,想用激光打孔,后来没找到。

网友:
应该去问设计者.既然敢这样设计.他就一定有办法!

网友(点评):
未必啊,现在好多设计的根本不懂加工

网友:
线切割肯定是可以的,图中产品类似于锻造件的切边模!

网友(点评):
。。。线切割的穿线孔打多大,钻头选多大的?钻头的材质是什么线切割如何穿钼丝?如何保证锥孔精度??

网友:
楼主,您的 图纸让人还是看的不大明白,主视图的正方形在俯视图里好像没有任何体现,主视图的圆形在左视图里也没有任何体现。还有这个工件的加工方法能不能考虑下型材加工的方法。

网友:
用成型机打

网友:
用电火花或线切割加工,线切割加工更省工时(用0.1mm丝加工)

网友:
同意12楼

网友:
粉末冶金应该可以。

网友B:
新人不懂 弱弱的问一句电脉冲可以不

网友(点评):
现在采取的是电火花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不懂 弱弱的问一句电脉冲可以不

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