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袋子,既要封同时又要切的封切,什么刀比较好?

楼主(2013-09-04):
新人,刚接触包装行业,想问问,下面这种袋子,什么封切刀比较好,谢谢!

网友A:
pe一般就是热封切,用电热丝切的同时就封住了。再高级点的用超声波封,再用切刀切断。至于滚切还是直切看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一般就是热封切,用电热丝切的同时就封住了。再高级点的用超声波封,再用切刀切断。至于滚切还是直切看你 ...

你好,我是想封口的时候同时切断,封口只是一条小缝
不是先封口,再切断,请问什么刀比较好,谢谢

网友B:
用封口收缩机的那种方式,是尖刀热封切断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封口收缩机的那种方式,是尖刀热封切断一起的。

有图片吗?发张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3-10-23):
铝合金涂铁氟龙的不沾刀就行了!

网友(2014-02-16):
加热条切比较好,要不如楼上所说用超声波封口,普通的刀切断就行了

网友:
  用电热丝热封切。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