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齿轮传动有什么弊端?有其它更好方案么?

楼主(2013-09-04):
(图片)

网友A:
这种形式不好调节间隙啊,我建议使用同步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形式不好调节间隙啊,我建议使用同步带传动。

同步带没做过,呵呵

网友: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运动关系

网友:
同意三楼,同步带比较方便

网友:
负载允许的话,同步带好些

网友:
让我看,好像都是悬臂轴,轴头根部易出现疲劳断裂

网友:
有可能的话,愿意的话,可以增加轮轴支架,优化受力状态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链传动

网友:
从图中看。中心距如不大,也只有如次,用齿形代还是可以的,

楼主:
现在齿轮方案已经做出来,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考虑是否要改同步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齿轮方案已经做出来,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考虑是否要改同步带试试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大问题没有,如果有精度要求建议同步带。
我曾经用过这种结构,用手去转的时候感觉齿轮之间有间隙的。

网友:
就用皮带轮和三角带就可以了。成本低,易于维修。齿轮和同步带多贵!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B:
直径大的轮在中间只能作为惰轮用,不能改变传输比,

网友:
用同步带 和 链条 三角带。。看起来给人的感觉是不上档次。。简易的机器建议用同步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大的轮在中间只能作为惰轮用,不能改变传输比,

对是惰轮

网友:
用同步带

网友:
转速如何啊?开式磨损应该比较严重。对传动比要求高不?

网友:
你这个结构的轴头容易疲劳断裂啊

网友:
起碼要有傳達功率,轉速的限制,才會有潤滑,燥音,壽命的比較,如果光是圖像,會一閃一閃比較棒!!

网友(2013-11-30):
这种结构没有润滑装置,速度慢的话还可以,快了容易发热,如果转速较快,且扭矩较小的话可以用同步带。

网友:
中间的结论不为什么不改用带可调节的

网友:
个人感觉用同步带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