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为什么不设计成键传动的形式?

楼主(2013-09-04):
小弟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为什么轴承不设计成用键传动的形式
而是跟轴紧配?
个人觉得利用键槽的话无论是在设计 制造 维护上都比较方便啊?

网友:
个人认为键连接不精密。
当然也有带键槽的轴承。

网友(点评):
图片是单向轴承或称超越离合器。

网友:
带键槽轴承内圈就要加厚,整体尺寸变大,材料增加,安装尺寸变大,又多了2道加工工序,又要添加键、用于联结,又额外增加成本  整体成本大大增加

网友:
基本没必要用键连啊 又不是传递大扭矩
你所谓的方便维修是轴与孔的间隙配合吧~

网友:
大型零件高速运转时,没办法保证动平衡,造成事故

网友:
1.轴承内外圈是薄壁件;
2.轴承有定心精度;
3.轴承内外圈的疲劳寿命;
4.。。。

网友:
1,在轴承内外圈上开键槽,在保证强度不变的情况下整个内外圈的厚度都要增加;2,从加工的角度讲,轴上的键槽好加工,但轴承孔上的键槽加工有点问题;3,轴承作用:拿深沟球轴承来讲——承载、定心、保留旋转自由度,是允许轴承内外圈游动的,甚至游动有利于轴承内外圈获得良好的磨损情况;4,键槽的配合时为了保证同轴度会加大键槽的加工精度,提高成本。

网友:
这个问题好啊,学习啦

网友:
CSK型(KK型)单向楔块超越离合器
特性及应用
        CSK系列楔块式超越离合器又称为旋转球轴承,外形尺寸与62系列深沟球轴承相同(CSK40)除外。它是深沟型轴承与楔块式离合器的组合,其内部已填注润滑脂,密封可以防止0.3mm以上灰尘进入内部.转矩的传递为过盈配合方式.,以N6公差将外环与刚性足够的机架压合,将内环与工作轴外径压合,安装时要注意,不可敲打内环压迫外环进入机架,及不可敲打外环压迫内环挤入轴外径的方式安装。传递转矩小(7.4~260N.m),极限转速高。广泛应用于印刷机械、包装机械、食品机械、电动滚筒、减速机及测试设备等。

网友:
根据各种使用要求,它的传动扭距能满足,没的比要带来加工的难度同,

网友(点评):
同意此说法,楼主是舍近求远了吧?

网友:
轴承的作用不是用来传递扭矩的,为什么要用键?我们要认清主要功能和次要功能吧?

楼主:
我想还有一个原因
轴承与轴不紧配的话 转动时就会发生跳动
不知这个想法正确否?

网友:
刚性与稳定性怎么保证

网友:
加个键,必然要加厚,增加材料,而且不好保证同轴度

网友:
前几楼说的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
虽然问题有点那啥,不过新颖的问题,是创新的来源,支持

网友:
先看下键连接的作用是通过键实现轴和轴上零件间的轴向固定以传递运动和转矩。其中,有些类型还可以实现轴向固定和传递轴向力,有些类型并能实现轴向动联接。

轴承不需要传递扭矩。还有精度问题,附带的就是成本问题

网友:
1.轴承与轴/孔的配合是过度配合,不传递力矩力矩力矩,

2.你这样轴承加工难度很大,轴承都是热处理后研磨,

3.简单地说,行不通

轴承位尺寸必须是有公差控制的,不能偷懒,随便一车

网友:
我认为主要是定心!

网友(2014-03-03):
那就多此一举了

网友:
传力矩那是齿轮,链轮,带轮的工作了。

网友:
想法很美妙,但我觉得还是按原来的经验来走

网友:
个人觉得那个内圈得加厚,而且同轴问题也会出现。受力会不均,轴承寿命减少,划不来

网友:
有用到着的地方吧

网友(2014-04-15):
谢谢各位大神,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