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批液压缸,需要核实成本,请教

楼主(2013-09-04):
需要加工一批液压缸,核实成本,其中有一个零件尺寸比较小,加工难度比较大(内孔小,排屑困难,内槽难加工),貌似成本比较高。

请教论坛的机加工的前辈们,这个8个小时可以做几件,或者加工费用大约是多少元一件。零件批量也不是很大,100件/月左右,普通的数控车加工,不调质。45#钢 棒料。

网友A:
这样的做出来斜面长10,倾斜角度是10度的坡面容不容易?
真的刚好是10度斜面10?误差大不大?这样标注规不规范?

网友B:
这个直接买PK的,大概两千,还是铜的,全套密封件都有

网友:
成本的不懂

网友:
这个平均一个小时干3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液压缸也可用铸钢,那加工成本就很客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直接买PK的,大概两千,还是铜的,全套密封件都有

大哥,pk的,是parker的吗?在哪里有卖?

网友(点评):
网上多的是,你可以直接联系你们当地的服务站,很多的,让他给你本样本,什么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做出来斜面长10,倾斜角度是10度的坡面容不容易?
真的刚好是10度斜面10?误差大不大?这样标注 ...

这个倒角很平常,就是避开一个油口的,倒角距离10mm是离开右端面10mm,不是斜面10mm

网友(点评):
哦。。。呵呵,那还是会产生误解 啊?10度加工的时候真的严格按照10度啊?你这个地方,别人会不会随便车一刀搞个斜面算数?也就是说保证这个10度容不容易?

网友(点评):
这个角度是自由公差了,没有大的要求,数控车保证应该没有问题的,就是普通车床都是小意思的了,小拖板上直接可以拨一个角度就行了,没有难度的。

网友:
这个孔还小??你的刀架能装几把刀??内孔先用普车钻好内孔,然后数控 一个程序搞定,单独数控上一个小时3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这是导向套吧。最近自己做过,操作工,我估的,我那外径102,内孔61,内孔3个槽子,有螺纹  平均每天30个,8小时,刀具费用我自己算的2块,但是每个绝对不会超过4块,我根据刀具盒子上价格估的
外圆刀 内孔刀  27     螺纹刀65   槽刀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