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步进电机带动多个同步带轮,可以不,有玩过的吗?

楼主(2013-09-04):
大家好,我刚要设计一个包装,几个位置要同时运动和停止,想用一个电机带动多个同步带轮,进行传动。大家有玩过的吗。

网友:
力矩够就可以。

网友:
是可以这样的,电机要选好。

网友:
一组齿轮、多组同步带轮传动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如果不考虑同步带的跳动值还是可以的

网友A:
传动还是尽量简单为好,不然摩擦力多了很多、零件多了很多,调试很麻烦的。要步调一致,多个电机也可以很简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还是尽量简单为好,不然摩擦力多了很多、零件多了很多,调试很麻烦的。要步调一致,多个电机也可以很简 ...

多个电机确实可以实现,开始我也想用几个电机一起。
后来想到我们的传动系统,从空间可以实现多个传动,但传动多了,调节比较麻烦,不知道成本上相差多少
先做着试试吧

网友:
木有问题撒

网友:
完全可以的,功率要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个电机确实可以实现,开始我也想用几个电机一起。
后来想到我们的传动系统,从空间可以实现多个传动, ...

注意惯量匹配,电机传动轴的平衡

网友(2013-10-19):
同步要求不成问题,扭矩够就行

网友(2014-01-07):
如果要是带动的是两套拖料系统就有问题   无法同步

网友(2014-04-21):
马达的扭矩和主轴强度只要选择合适是可以的

网友:
启动、停止的力度够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