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盖密封槽之间的尺寸计算

楼主(2013-09-04):
求教下。根据机械手册选定好密封件后,密封槽的尺寸可以定下来,可是端盖几个密封槽之间的尺寸怎么计算。

网友A:
计算剪切应力,大概估算一下,也可以用软件有限元分析一下,要大批量生产需要根据材料来仔细分析受力,剪切,弯曲合成应力计算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剪切应力,大概估算一下,也可以用软件有限元分析一下,要大批量生产需要根据材料来仔细分析受力,剪切 ...

在哪可以看到之类的计算公式,或者经验总结啊。机械手册上貌似没找到啊。

楼主:
莫非这东西不用计算,根据总宽度直接写个差不多的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