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材做的一根轴,直径70长度177,调质后尺寸变化大约能到多少啊。

楼主(2013-09-04):
如题。

网友:
先调质再加工

网友A:
弯曲吗,0.5m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弯曲吗,0.5mm吧

你是如何得出0.5mm啊?计算还是经验?

网友(点评):
横放加热,横放入水,1mm都有可能。

网友:
这横着放和竖着放变形都会不一样的。

网友:
长径比2.5,不会太大

网友:
话说。。不是加工好后才调质吗???

楼主:
要调质,淬火。。

网友:
变化不大

网友:
在不考虑氧化的情况下,直径和长度都是增大,大约是千分之0.5,弯曲要看处理方式

网友(2014-01-05):
     应该先粗加工,然后留余量1——1。5MM再调质,最后在精加工,最后研磨!调质时,由于工件材料自身的重力与应力作用变形要大于0。5MM,所以调质时尽量不用水平放置调质

网友(2014-03-31):
都是热处理后机加工,有点变化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