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pv值止推滑动轴承端面曲线的推导

楼主(2013-09-04):
《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用MathCAD写的?

网友:
太复杂了!看都看不懂!

网友:
这个曲面不能自适应对中吧,这是一个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仅仅是理论推导,跟具体应用暂时还是两码事。

网友A:
红体y(r)部分就开始没看懂,这个是表达的什么物理含义

网友(点评):
y'(r):= 刚看了一下,这几个字符应该去掉,否则有错误。

网友(点评):
此点评有误,见下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体y(r)部分就开始没看懂,这个是表达的什么物理含义

上面点评有误,那个 y'(r):= 去掉了还不行。
这个式子是这样运作的,中间蓝框是一个中间体,y'(r):= 的内容是后面方括号里面的,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矩阵,那么在y'(r)后面加下标0就可以引用第一个。

网友:
终于能看懂微积分了,这两个月书没白读啊,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