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表面的LOGO丝印是用什么工艺做的?

楼主(2013-09-04):
钣金件表面的LOGO丝印是用什么工艺做的?用什么软件来设计丝印呢?

网友:
激光打标?

网友:
没接触过!

网友:
谈到丝印,必然少不了网板。做LOGO,用什么软件看LOGO图案,如果只是几个字,CAD就可以搞定。对制做网板的人来说,多半用CORDRAW绘图,然后是制作菲林,和以前晒底片差不多。网板就是一层很密的网,把菲林上的图案,即LOGO的外形在网板给制作出来。有LOGO的地方网是有网眼的。没有LOGO的地方网是被封密堵起来的。丝印的时侯,如果是单色,把网板贴在钣金上,在网板上涂上丝印油,用刮刀一刮,丝印油就从有孔的地方漏下去,附在钣金上。再把钣金放进烤箱烤,或者钣金太大,用太阳灯照射,让丝印油固化。LOGO就得到啦。如果是多色,就麻烦一点,如果图案不同颜色的图形分得很开,网板就只做一个图,印一个色的时候,把另一个色的图表用胶带贴上,就印不到了。印好一种色后,用同样的方法印另一种色。如果图案不同色的图,很密分不开,可分开做几种图形,也是先印一个图,再用另一个图印另一个色,唯一的要求是网板要对准第一印的位置。做网板的时候,都会做上定位的。

网友:
楼上的叙述很详细
我一般都是腐蚀刻字填漆

楼主:
如果用coreldraw设计的话,交给工厂什么文件呢?

网友(2013-10-20):
引用 楼主:
如果用coreldraw设计的话,交给工厂什么文件呢?

交给工厂一般用矢量文件酒啊可以了的。如:cdr 、ai、pdf、等

网友:
是不是冲压印花啊??

网友:
我们是激光打标

网友:
出丝印图,一般用画图软件都可以的,只是做网板的时候是用CORDRAW。

网友(2013-12-09):
激光打比较好看

网友(2014-11-10):
你可以激光打标,也可以丝网印,用防水油墨上色。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2015-02-05):
4楼说的很详细

网友(2015-05-30):
你说的是哪种丝印,只是单纯的颜色丝印还是,激光打标后再涂颜色

网友(2018-06-30):
印LOGO之类的,一般是做丝印处理的,需要有丝印网板,出丝印文件,我都是用CORDRAW出的,直接给他们cdr文件就好,不过最好就是转成低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