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膨胀槽的问题?

楼主(2013-09-04):
上几张图大家给看看,里面是200度的导热油,有帮帮的声音,振动也有,到底咋回事呀?

网友A:
这个好像说过好几回了,

看安装的位置,你这个是现场槽子,你这个设计好像有问题,

由压机或热膨胀机循环过来的油,可能带汽或气,要从底下进,不能有死弯,利用气体升起,聚集,箱子要架起来,你这个放法也不对,谁给你设计的?这家伙完全没有经验,

你这个箱子好像小了,现场箱假如小了,要回油到锅炉高箱,距离远了要用热油泵打,这个有规范,不能乱玩,

回油不畅的响声是‘咕噜、咕噜’的,有短爆破音是有气体,有‘嘎吱、嘎吱’的声音,是箱子满了,受压变形的响声,以前说过,与潜艇的声音是一样的,人家驱逐舰追潜艇的时候,就迫使你下潜,到一个深度艇壳就响,人家就知道你在哪个深度了,一调表,就把你击沉了,就是这个声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说过好几回了,

看安装的位置,你这个是现场槽子,你这个设计好像有问题,

就等你回复呢,没想到,你还抢了个沙发!说正事,没是从下面进去的,的确有几个90度弯头,你说的箱是不是罐,你有点小,那油少点,不行吗,关键是有时没油位也有声响,你说的爆破声音,这个很对,有汽或气,那就现在有情况,我得怎么排气呀?这个图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吗?这是二楼,一楼是电加热器,给导热油加热的,而且还有一个循环。

这是一楼的系统。你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等你回复呢,没想到,你还抢了个沙发!说正事,没是从下面进去的,的确有几个90度弯头,你说的箱是不是 ...

我没有什么可不明白的,我就设计这类大型系统的,论坛有我10多年前的1600热压机,系统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你的问题:

1,工作机与锅炉是循环体,不能与膨胀箱循环,膨胀箱只能起膨胀的作用,不能用于循环,有循环就不对,因为温度是不同的,高低温就要响,没法避免,

2,锅炉加新油要打自身循环,不能带工作机循环,打到一个稳定温度,再带工作机,利用膨胀箱膨胀,余油要放回锅炉,不能进工作机,

3,再就是高差,膨胀箱不能落地,箱子最高点有排气管,有阀门系统,排气用,

你对着我说的,看你系统是不是对?系统假如设计就不对,你问题就没法解决,是固有的病,就没治了,只能响下去,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什么可不明白的,我就设计这类大型系统的,论坛有我10多年前的1600热压机,系统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

老师,你太狠了,55555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太狠了,5555555!

哈哈,不狠,我处理过好多这类问题,有些设计就根本不对,系统就不通,那就是自身的毛病,就没法解决,

你与膨胀箱之间循环,用热油泵打,本身膨胀箱就没有排气,泵把油打回工作机,是带气回来的,再带气回去,自然就没法处理,

你必须用锅炉系统与工作机打循环,一部分进行膨胀,在此过程排气,或排回锅炉高箱,

系统回锅炉的油,在回程有膨胀管,油气分离,这样才能使气体排出去,

你不合理设计系统,哪里都不通,油与气混合乱跑,你怎么能玩好了?本身就没有任何奇诡的事情,

俺要见到你老板或管事的的,就得揍他,这个不怪你,你什么都不懂,不怪,

网友(点评):
学习!老师,好猛!

网友(点评):
对玩他自己的设备都不上心的家伙,就只能揍了,还有其它办法吗?你看着他倒闭?不可能吧,只能揍啊,哈哈,假如他是给小鼻子玩,或者给米国佬玩,他成心不玩好了,就往坏里玩,尚可以原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狠,我处理过好多这类问题,有些设计就根本不对,系统就不通,那就是自身的毛病,就没法解决,
...

把膨胀槽做个循环行不行,我说的是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