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3-09-04):
有这样一个问题,小弟刚接触步进电机,老师让我们设计一个测量扭矩的装置,步进电机通过联轴器接在一根轴上,轴在转动时会受到不同的摩擦力,当步进电机以恒定转速驱动这根轴时,是否可以根据电机的电流大小(幅值、波形),来表征扭矩的变化(定性或定量?)。刚接触步进电机,望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自顶一下,求帮助

网友:
貌似不能,我们都是用的扭矩传感器

网友A:
老师应该没有让你用步进马达测扭矩吧?
另外有没有实验基础设施? 只是做方案还是?
1.简单方案
    市面有成品卖,直接可以读出量测数据,价格接近10000RMB;
2. 成本低的方案
    买一台静态扭矩传感器,它是模拟量,可能是4~20mA, 或者0~10v, 再买一台显示仪表,比如韩国奥托尼克斯的MT4Y, 通过校正和调整后可使用,整个成本大概1000RMB.
    要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了解一下自己去考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应该没有让你用步进马达测扭矩吧?
另外有没有实验基础设施? 只是做方案还是?
1.简单方案

自己想的方案,不知道可行不,因为这个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