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设计必看:一般常用液压系统中常见的管路壁厚,油压计算

楼主(2013-09-04):
管子壁厚的计算:t≥pd/2[σ]
其中t-管子壁厚(mm)
     p-工作压力(Mpa)
          d-管子内径(mm)
   [σ]-许用应力(Mpa),对于钢管[σ]= σb/n;
    σb-抗拉强度(Mpa)

网友:
这个必需要,谢谢

网友:
硬管?还是胶管?金属管有计算壁厚的公式吧,忘了是不是这个。胶管主要看内径和耐压能否吧

网友:
液压设计手册上有各种管径壁厚的计算   要分情况计算   伺服阀用的   金属管   胶管   的都有所不同

楼主:
对于一般的硬管都是实用的,亲大家放心使用,但最好也对应手册推荐的来选择

网友:
手册上的计算公式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液压设计手册,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