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圆柱受均匀外压时内部的应力状态

楼主(2013-09-04):
理论已备,尚欠实证,倘有善有限元者,可否就后三种数值验证之?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吾试待之。

网友(点评):
受教了。顺便问问如果是空心圆那?例如6140主轴。

网友(点评):
以后再推。

网友:
处士自学软件仿真吧。用不了多久。。。

网友(点评):
那就没意思了……

网友A:
说实话,简单的计算着玩还可以,复杂一点的真的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简单的计算着玩还可以,复杂一点的真的吃不消。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
——老子《道德经·第六十三章》

网友:
逍遥大侠能文能理啊。。厉害。

网友B:
想请问一下 若是薄壁圆筒(t=3,r=500,端部带卷边)受外压  其变形量以及发生塑性变形的 临界压力该怎么求呢??

网友(点评):
薄壁圆筒受外压,首要问题在屈曲,而非屈服。就是没塑性变形,但是瘪了。

网友(点评):
有待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 若是薄壁圆筒(t=3,r=500,端部带卷边)受外压  其变形量以及发生塑性变形的 临界压力该怎么求呢 ...

一般塑性变形就已经破坏了内部晶体结构  至于屈曲是不是只是结构失稳的一种专业名称,从百度百科上看  其似乎就是一个单纯的压杆稳定性的问题?   还有一般在端部带了卷边的情况下   就相当于平白增加了两块拉筋  这样一般的筒子  其强度一般都会非常好 这种情况  对于外压圆筒  是否能用第三强度理论来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问一下 若是薄壁圆筒(t=3,r=500,端部带卷边)受外压  其变形量以及发生塑性变形的 临界压力该怎么求呢 ...

还有前阵子  我在网上找到一篇论文  其对一般的薄壁外压圆筒 的失效形式做了一个分析  其结果是一个是刚性不足 引起失稳破坏  另一个是强度不足 发生压缩屈服失效  我想你说的屈曲就是指圆筒刚性不足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失稳   然后你说的会瘪掉  就应该是等于工件承受不了那么的压力   而直接屈服失效了  不知对否 ??

网友(点评):
大侠问的问题,细究起来很复杂。

网友(2014-06-22):
学习完报道,非常感谢逍遥大侠的热心!

几点理解感悟:

刚开始不解图里u为啥在r下边,后想到是受压为负,u“内部应该带着一个负号”(最后代入数据结果也证实了),明白了

整体推导过程类似于塑性原理中对实心圆柱镦粗变形力在圆柱坐标下的推导,只是没有了上下表面摩擦产生的切应力

广义胡克定律那里也是因为没有上下表面的压力,所以相当于delta2=0

有点疑问:

1、第(5)式的微分方程能否用mathcad直接求解

2、p一定时,我们定义r:=0,1..50,“嵌套进去”,然后是不是可以生成一个“大矩阵”的u(r)。不过mathcad只会些基本的,还没想到怎么实现(就像官方宣传片里那个凸轮的矩阵直接导入到了creo里建立了拟合曲线,高大上)

最后的有限元大法还待高人验证啊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点评):
可以的,有材料力学和塑性力学的基础就行,真的。参考圆柱镦粗变形力的推导微分方程那块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