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2.5钻头容易断,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9-04):
钻头
 Φ2.5*60L1*100L*Φ2.5)
 加工铸铁

钻头
Φ2.5*80L1*150L*Φ2.5
加工铸铁

啄钻,无内冷,机床过滤系统达不到2.5内冷钻要求!

这两款钻头在加工时容易断,求高人指点!

有好的方案和产品提供试切的,与我联系QQ: 461544

补充内容 (2013-9-4 23:23):
是先钻了70的孔,再钻的42的孔!

补充内容 (2013-9-4 23:24):
原用的含钴高速钢

补充内容 (2013-9-5 12:44):
加工位置        刀具        规格型号        转速        进给
顶面Φ4.5斜孔锪面        整硬铣刀        Φ5.2*10L1*60L*Φ5.2        3500        200
顶面Φ4.5斜孔        整硬钻头        Φ2.5*10L1*Φ4.5*12L1*100L*Φ4.5        3500        350
上面这把D2.5/D4.5成型刀容易断,取消。改为D4.5钻头和D2.5钻头分两次加工。
顶面左侧Φ2.5斜孔        HSS钻头        Φ2.5*60L1*100L*Φ2.5        2000        90
顶面右侧Φ2.5斜孔        HSS钻头        Φ2.5*80L1*150L*Φ2.5        2000        90
使用设备为:
卧式加工中心vcenter-H500(台中精机)
和卧式加工中心MILIAC-550H(大隈卧加)
外冷却,啄钻。
先加工长孔,退刀3次。
后加工短孔,退刀2次
现问题:D2.5钻头还是容易折断。

工艺图

工艺图

网友A:
不知道你先钻的是哪个孔?你这个交叉孔应该是先钻70深的孔,再钻旁边接通的42深的孔。做这种深径比的孔,最好是内冷的钻头,不然刀具寿命和加工效率不能保证。你的转速进给能告知吗?也不知道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啄钻了吗??

网友:
有冷却没

楼主:
啄钻,无内冷,机床过滤系统达不到2.5内冷钻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先钻的是哪个孔?你这个交叉孔应该是先钻70深的孔,再钻旁边接通的42深的孔。做这种深径比的孔,最 ...

是先钻了70的孔,再钻的42的孔!

网友:
      交叉孔和斜面孔好像都没有更有效的办法解决。只能是在快钻出口了的时候放慢进给。

网友:
斜面孔 钻头打滑就容易断  开始还是小进给  可以试试粉末高速钢的钻头

网友:
完全是卡断了的。。排削怎么样。。加点柴油试一下。。我们钻不锈钢的2MM的都不会断。。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的活,加不了柴油的!

楼主:
自己顶,还是没答案!

网友:
但是这么细还是用高速钢的吧,硬质合金内冷小径太贵了还容易折损。采用啄钻,5mm退下刀,

网友:
而且你也没说是钻70的断还是42的断?还是两个都会断?而且一般是什么时候断?断的....

你屑根本排不出,不断才怪呢。。。有没试过枪钻呢?一个内冷大孔,过滤系统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加点柴油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