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和镗床,铣床和插床怎样区别

楼主(2013-09-04):
车床是车外圆,轴承等,镗床是镗内孔,这些理论的我懂,可是到实际我就糊涂了,有些例如法兰为啥不用镗床而用车床呢,有些零件为啥要用镗床不用车床呢,明明都可以加工的。。。所以问前辈们这些要怎样区别呀。。
还有铣床和插床又要怎区别呀,这两个的功能也很相近哦,插床插里面的,铣床铣表面,可是现场的立式铣床也很牛呀。。

补充内容 (2013-9-5 19:14):
好想贴图可是不知道怎贴,话说大家知道阀门的嵌入环和套环吗,这两个要用啥加工

网友A:
法兰是圆的,车床好装夹。有些零件是方的,镗内孔就用镗床。

网友B:
只要能干出合格产品 怎么成本低用什么 干   镗床  成本高 效率慢

网友:
同意楼上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是圆的,车床好装夹。有些零件是方的,镗内孔就用镗床。

原来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看了我公司产品我就蒙了。。好凌乱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干出合格产品 怎么成本低用什么 干   镗床  成本高 效率慢

是不是镗床的精准度不高,比车床低????

网友C:
车床是工件旋转,镗床和铣床是刀具旋转,插床是刀具上下直线运动。
车床和铣床有卧式和立式。镗床立式居多,插床只有立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是工件旋转,镗床和铣床是刀具旋转,插床是刀具上下直线运动。
车床和铣床有卧式和立式。镗床立式居多 ...

这些我都懂,,话说。。怎样区分一个零件要用啥床加工呢。理论的我也懂。。我要。。。如何很好的区分,例如法兰要用车床,那为啥阀体要用镗床呢??

那嵌入环,我看起来要用镗床是不??

网友(点评):
法兰,外形规则,在车床的卡盘上容易装夹,车刀刚性能达到要求。阀体,外形不规则,在卡盘上装夹困难,即使装夹好,车削所需刀具刚性也差,总体加工过程工件刚性差,刀具刚性差,都容易引起让刀、超差,甚至是事故

网友(点评):
回转类零件适合车床,箱体类零件适合铣床镗床等。你需要熟悉熟悉机加工设备和简单的工艺。

网友:
工艺经济性

网友D:
到现场看看就知道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现场看看就知道了了

看了呀,加工特点我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为啥有些内圆不用车床车

网友(点评):
不是说加工内圆就用车床,在加工内孔的基础上便于装夹,加工效率问题,才是选择设备的原因,同样的加工件镗床1天出5件,车床出15件,为什么不用车床?即使同样出15件,镗床工时贵,这些要综合考虑

网友E:
楼主在车间看一个月,仔细看工人如何装夹和加工。基本上就应该明白了。特殊零件除外,但大多数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还是糊涂,就建议楼主换个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车间看一个月,仔细看工人如何装夹和加工。基本上就应该明白了。特殊零件除外,但大多数问题就解决了 ...

糊涂是因为车床有专用夹具呀。。。所以才糊涂,如果车床没专用夹具的话就不糊涂了。车床本来就是加工外圆和轴承,可是有了夹具以后,万能了,可以车球,可以车阀体等等

网友(点评):
1,夹具不是万能的。2,数量少还不够夹具钱你会做夹具加工? 3,比如一个1米大的零件上做一个200mm的孔,你会把他夹在车床上车,还是上镗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车间看一个月,仔细看工人如何装夹和加工。基本上就应该明白了。特殊零件除外,但大多数问题就解决了 ...

那我会放到镗床上加工。可是前些日子看到上司在画图的时候,我感觉那工件是用车床就可以的。他却因为我们厂镗床的原因改小尺寸。所以我很奇怪

补充内容 (2013-9-12 19:49):
有图。不知道怎放网上

网友(点评):
大概示意图有么?

网友F(2013-10-22):
工艺和工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艺和工艺设备

可以说详细点吗

网友G:
具体还是看哪种设备能保证 效率 和精度

网友H:
他们加工的精度是不一样的,看你的精度要求,还有就是现有的是啥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他们加工的精度是不一样的,看你的精度要求,还有就是现有的是啥床子

上次去问我上司,他告诉我是为了位置精度的问题,所以用车床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具体还是看哪种设备能保证 效率 和精度

你是做啥工作的呢。前辈

网友I:
不懂 就来学习学习  捞点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懂 就来学习学习  捞点积分

嘻嘻。。。你在捞谁的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