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问题求解:大家帮我看看我的螺旋线怎么回事,起点位置不对啊

楼主(2013-09-04):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螺旋线怎么回事,起点位置不对啊。

网友A:
修改螺旋线的起始角度,直到合适即可。

网友:
你这水杯上的大螺纹,还是玩恒螺距的,不如不玩扫描玩扭转。

网友:
你这是不是方向没选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螺旋线的起始角度,直到合适即可。

问题是其它零件图中螺旋线的起点在z轴的正方向,这个却在x轴的负方向。

网友(点评):
看起来好像Y轴的正方向

网友(点评):
。。你想表达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