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28TE系统 问题 ,有用过这种系统的么 ,这系统太老了,用着很不习惯

楼主(2013-09-04):
有用过这种系统的么 ,这系统太老了,用着很不习惯
1走圆弧G2  G3与980TDB相反,
2换刀用T11   T22  T33  T44
3对刀只能手动  输I   K
4改刀补用 改写键

说了这么多用过的肯定明白
现在发现这种床子怎么执行T11  T22等带刀补指令时刀架就动了   感觉太危险

网友:
用习惯了就好,我就用它装了个自动上料。

网友A:
哈哈!这个我比较了解,928系统对刀补的执行方式有两种选择:1)改变坐标;2)移动刀架。在参数里的位参数重置一下(好像是11#的第二位吧!有文字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我比较了解,928系统对刀补的执行方式有两种选择:1)改变坐标;2)移动刀架。在参数里的位参数重 ...

谢谢你  明天试一下去

楼主:
今天找了928te系统说明书,确实是11号参数第二位,

网友(点评):
俺是搞维修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