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广数983M系统的铣床,莫明奇妙的出现三个轴移动时抖动

楼主(2013-09-04):
紧急求助,一台广数983M系统的铣床,莫明奇妙的出现三个轴移动时抖动,空载时都抖,三轴抖动现像类同,无论是手动单个轴移动还是自动三轴联动,都抖,先后检查过导轨和丝杆的间隙,润滑,都是正常的,关机手拧丝杆也顺畅,没有改过任何系统参数和机床参数。
目前调过驱动和系统的增益都无用,在停机较长时间(比如一个晚上)后开机的前几分种运行不会抖动,但是之后会一直抖,电器柜里的螺丝接头基本上所有的全部检查过,驱动供应也检查了,系统和驱动都没有报警,一直查不到原因,求救啊,大侠们给支个招吧,感谢不尽了!

网友:
是硬轨机吗?三轴有没有调过塞铁,如果都是调的紧,开机后运行一段时间发热膨胀,有可能导致问题.
但是一般情况机械部分不会三个轴同时出一样的毛病.
能够确定机械部分没问题的话,那就换伺服电机和驱动试一下.感觉可能是伺服力量不够一直在补偿,换掉一个轴的电机试下,试下来没问题的话就把3个电机换掉,如还有问题,那换个驱动再试,还不行那更换系统试一下.
只能一步一步排查了

网友A:
仔细想了下,不管是电机和驱动或者机械部分,通常不会3轴同时出一样的问题,三轴一起出问题的话,个人认为应该从源头查起,源头出现问题才会导致三轴同时出现同样的故障,先查电源,是不是欠压干扰什么的,然后查系统,有条件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是新机床,还是用了几年的机床?
停机很长时间后开机不抖动,过段时间就抖动,是不是受热胀的影响,丝杆拉伸不到位引起的丝杠别劲呢?
但三轴都抖动,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小

网友B:
国产的悲哀 广州数控通病!

网友(点评):
可以具体直接的说明有哪些通病吗? 泛泛而谈,不能表明你的专业行和客观性啊。

网友(点评):
我不是专业 只是实际应用中 发现的 我们同时买的两台数车有一台Z轴移动的时候床子都在抖听声音感觉很吃力的样子 同样的固定地角方法 就是解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了下,不管是电机和驱动或者机械部分,通常不会3轴同时出一样的问题,三轴一起出问题的话,个人认为应该从 ...

谢谢大灰
硬轨机,驱动电源检查过了,抖动时,波动很小,电压也是正常的,关键问是现在没有多余的系统可以换上去试,驱动电机我也认为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手头没有示波器,不然可以看一下给驱动器脉冲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悲哀 广州数控通病!

此话咋讲?通病?这机床都用了4年了,一直很稳定,大小毛病都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