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顶角,请教

楼主(2013-09-04):
最近看见书上写的   顶角大,则切削刃短,定心差,钻出的孔容易偏大,同时前角也增大,使切削省力。适用于钻削较硬材料。(高速钢钻头)

产生了些疑问,前角既然增大了,强度不就低了,钻头不就容易磨损了,怎么就适合钻硬的材料呢?

同时问下各位大侠,平时你们钻铝,钻45钢,生铁,用多大的顶角?材料软材料硬如何选择顶角?

楼主:
自己给自己回个,希望引起注意

楼主:
恳求大侠们赐教。

网友:
从来没注意这些,只凭经验磨钻头,说不出来

网友:
去学学群钻

网友A:
自己做钳工,动手自己磨钻头,然后钻材料,什么都知道,老是搞理论,空想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钳工,动手自己磨钻头,然后钻材料,什么都知道,老是搞理论,空想没用的。

老兄你说的很对。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前角大,钻头强度降低,但并不一定是容易磨损,因为钻是一个切削的过程,如果前角小后脚大,钻的过程中钻不动会加快钻头的磨损。
在选择钻头角度的时候,顶角的大小会影响定心的效果,但个人觉得顶角不是最关键的角度,因为一般的都是118度的标准麻花钻都可以满足要求。请参考群钻角度,非常实用。
磨几把钻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高速钢钻头能钻硬材料吗?硬质合金钻头为134度。

网友:
标uwy7钻头一般是11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