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NPT11/4内螺纹,怎么样计算孔径,程序该怎么编呢

楼主(2013-09-04):
数控加工NPT11/4内螺纹.查表知,牙数11.5,基准面上的大经41.985,中经40.218,小经38.451,锥度是1;16.图纸螺纹长度28.
请问怎么样计算孔径,程序该怎么编呢?谢谢。

网友:
你所提供尺寸有缺!基准距离没有,计算是根据基准距离点的大小径至你所设定的有效螺纹深度用三角函数计算!查表是10.668
螺纹配合深度是4.83圈,美制螺纹标准手册内有这方面的资料,编程用G76螺纹循环切削,R值自己计算下哈

网友(2014-02-16):
用G92  关键得用到3角形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