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刀补号啊?每把刀是不是有很多刀补号?具体怎么修改应用啊?

楼主(2013-09-05):
各位师傅我是初学者,希望大家不厌其烦,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刀号 这个好理解 一个刀号对应一把刀。而刀补就是对应的一组数据。这组数据用一个表达就是刀补号。刀可以调用其他 刀的刀补。

网友:
有刀具参数表

网友:
刀补是个相对数值,针对不同的基准刀具,当然可以有不同的刀补参数。

网友:
找本数控加工的书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T0101第一个01是刀号第二个01就是刀补 ,在第一个01不变的情况下后一个01可以是从天而0-99都行。一把刀可以有多个刀补当然这种情况不多。

网友:
在第一个01不变的情况下后一个01可以是0-99都行

网友:
百度下先知道长度补偿和半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