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动力放大装置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3-09-05):
图中输入臂和输出臂如何实现动作?这个输入轴卷筒和输出轴卷筒速度还不一样
,大虾说说原理吧~

PS:我的猜想:
本来是由电机带动输出轴朝某个方向运动,但是增加一个齿轮+多伦+输入轴后,输入辊筒的反向转动使得输入带B拉着摆臂使带A拉着输出辊筒转动(跟输出运动方向一致,相当于两种运动的叠加)

假如没有那个输出齿轮的话,直接用左边的这一套装置照样使得输出轴转动。只是这两种运动的叠加功率都反应在电机所需的功率上,动力是放大了,但电机所需的功率也增加啦

网友:
TMD,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
确实看不懂。

网友:
不懂,这是用在什么机器上的呢?求高人解答

网友:
着实不懂,你那齿轮与输入轴和输出轴都有连接

网友:
有没有明白人解释一下

网友:
一个视图确实有点难看,表达不清

网友:
轴所传递的主要是两部分:速度和扭矩。从图上可以看到,输出轴转速是不变的,且输入轴转速大于输出轴,这个装置就是靠这个速度差通过中间的带和摆臂来增大输出轴的扭矩,也就是动力放大装置。

补充内容 (2013-9-5 11:43):
电机到输出轴齿轮固定传动比,电机速度不变,齿轮速度是不变的,这个装置并没有牺牲速度,而是通过加大电机功率来使得总功平衡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动力放大都是牺牲速度来放大力,毕竟总功是不会无故增加的

网友:
图纸猜想:输出臂与输出轴连接处为伞齿轮箱结构,随着卷筒旋转,输出臂的力臂大于齿轮力臂,产生力放大效果
2个卷筒存在速差,使得输出臂绕伞齿轮自转,输出轴速度=右侧卷筒速度+输出臂自转转换的速度。 就产生速度放大效果
想不明白的是干嘛不直接换个大电机,搞这么复杂的机构干嘛。请各位大侠过来指导下

网友(点评):
那个带在一直绕,一直绕,绕完了呢?

网友(点评):
输入臂和输出臂就是用来平衡速差进而传递扭矩的,开车后很快就达到均衡,稳定状态,带子跟卷筒也就没了相对转动,怎么可能一直绕。不知道这装置是成型产品还是设计猜想,内部具体结构看不到,但是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网友(点评):
我的思路错误了 带子AB平衡后就不能再旋转了,不能实现无限的旋转

网友:
个人理解:
电机控制的是放大比例。通过左右两个转筒的旋转,拉紧或者放松输入输出臂。而放大的关键在于输入输出臂。
因为图上很模糊,所以实际结构不知道,但是猜测是一种类似锥齿或者锥形摩擦轮的结构。拉的越紧,两臂间距越小,锥压盘的旋转半径越大,扭矩增加,转速下降。反之,扭矩减小转速提高。

网友:
输出臂那段不知道啥意思。
动力合来合去的干啥用的?

网友:
11楼正解,中部应该是锥形摩擦轮,其目的增加扭力,如果是锥齿轮,机件结构就有可能损伤。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
楼主也不给个出处

网友:
此图可以理解为汽车转向系统放大扭矩力的装置(右转向)
系统1.   转动输出臂-→带A、右侧齿轮转动→带B、右侧齿轮转动(此过程原理:由于齿数不一样,右侧齿轮可以带动左侧齿轮转动)↓
系统2.  带B、带 A    转动→  输入臂转动(此过程放大原理:输出臂短,输入臂长,牺牲扭角,增大扭矩)

网友:
没有看明白 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看不懂,很复杂,什么用途!

网友:
这是一种摩擦离合装置

电机与齿轮、大卷筒构成一个自由旋转装置,电机输出经过多级减速。

输入轴与输入臂连接在一起,转动输入轴,会造成输入臂摆动,反之,输入臂摆动也会造成输入轴旋转。
同样
输出轴与输出臂连接在一起,转动输出轴,会造成输出臂摆动,反之,输出臂摆动也会造成输出轴旋转。

带A、B连接在摆动臂和卷筒之间,两者靠摩擦传动运动。运动的传递有前提条件,必须拉紧带产生张力,将带压紧在卷筒上,才能产生摩擦,这和摩擦提升机原理类似。

1、初始状态,输入轴不动,带未张紧,摩擦条件不成立,电机带着卷筒空转,输入轴和输出臂不动。

2、输入轴沿图示箭头方向转动,输入臂随之旋转,带A压紧卷筒,驱动输出臂旋转,带B压紧卷筒,驱动输入臂旋转。

此时输出臂得到的动力,为带摩擦而产生的动力,该动力由电机输出,经过多级减速后可以提供比较高的扭矩。

输入轴只需要比较小的力控制带的松紧即可。

如果说存在动力放大,可能是说输出轴的扭矩,大于输入轴的控制扭矩。

网友(点评):
+1 很好,只能通过点评意思一下了。超过720 小时,不能对帖子进行评分了。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地设计这样的机构,这样的设计有什么好处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2014-02-15):
左右两个轧辊 怎么看都应该是转向一样的啊  他怎么可能不一样啊  费解

网友:
这个换向是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
刚刚学机械原理,等我以后学多一点再来解答

网友:
我以前看过一个能量储存装置,结构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2014-03-19):
一边多了一齿轮,齿轮是反作用原理。所以一边正转一边反转。齿轮大小配合可改变转速

网友:
这个其实就是利用自带的小电机来放大的,其他的跟减速机类似原理

网友:
感觉像差速器,只不过齿轮换成皮带,而皮带是类似于钢丝传动装置那样

网友:
机械放大器,相当于电路中的驱动器,用小功率控制大功率用的。它的反应速度和效率比液压缸更快更高。
图纸的带是摩擦式离合器,输出臂是用来驱动输出轴的。这个图出自《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美国人著作。

网友:
是差速装置吧?(类似汽车转向差速机构!

网友:
输出轴应该会有3种运动模式,高速,中速,低速;是机械自动变速装置;用什么地方的不知道了。

网友(2014-04-18):
增大扭矩

网友:
很简单、 根本原理就是
电机功率一定的  力X转速=功率  只要转速变小 力就变大了。。

网友(2014-06-07):
看不明白呢

网友:
原理是减速机

网友(2016-03-19):
看懂了相当于加了个带子的摩擦力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总感觉上面很多是冲突的

网友:
输出臂指的是受拉力的那一边吗?

网友:
好东西,长见识啦!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构哪个部件是固定不动的?那两个力臂看着就是一个件啊?!

网友(2016-08-22):
看不懂

网友(点评):
哈哈,视频下方写有 Meccano Torque Amplifier 原理见: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0134

网友:
他这里的输入轴就相当于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以经过这些机构放大,之后到输出轴。

网友(2016-10-0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OTEwMjA0.html 你们自己看看,找到视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