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导向套是什么材料做的?老外的结构可真是紧凑呀

楼主(2013-09-05):
看到parker液压缸的样本如图,80缸径的液压缸,最大工作压力是20.7MPa,可是缸头(导向套)材质是铜合金的,螺纹旋合的长度估计只有5牙左右(螺距不超过2mm的),请教前辈这个导向套是什么材料做的。是不是有这样的国内材料替代来用,样本图纸中的项目2(杆密封Gland),老外的结构可真是紧凑呀。

请论坛的前辈们指点,(螺纹要承受12吨左右的轴向力(试验压力下),这个旋合长度够吗?具体的计算方法请指教。)

网友:
已经定型并批量生产的产品质量及可靠性是有保证的。

网友:
设计手册上应该有,你去查查看!

网友:
你可以查看手册 油缸设计那部分核实一下

网友:
大概算了一下 螺纹按M95x2.0计算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个是比较专业的方法,比较好,受教了,太感谢了,论坛的能人还是多呀,谢谢了!!!

网友:
旋合长度有8个即可,看你图上长度也要超过16mm

网友(点评):
我看了样本的数据,实在是太紧凑了,估算了螺纹的长度只有12-14mm(还包含有退刀槽的长度呀),我看了有些资料,好像螺纹的前三牙承受80%的力,前5牙承受95%的力,8牙后基本就不受力了,这个说法不知道靠不靠谱呀

网友:
你的旋合长度估计得有问题,肯定是2所标记的部位,此处的螺纹长度可是不短的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确实紧凑得很,螺纹估计包含退刀槽只有12-14mm。样本有数据的。缸头+缸底+活塞的总厚度是67mm,还得有两端静密封,装配倒角,老外的结构真是紧凑呀。产品估计是成熟的产品,我们就是仿照着做一个就是费劲...

网友(点评):
是啊,我估计有13,4个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