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度校核,我用手算,也请朋友用ansys计算,不一致啊,应该采信那种结论?

楼主(2013-09-05):
最近在做结构的强度校核,我用手算,也请朋友用了ansys做了计算,现在有疑问了,现在算了一根轴的,因为我的计算40Cr强度不足,而朋友计算是通过了,一般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判断,应该采信那种结论?第一次用这个软件做力学分析。

网友:
把结果发上来,论坛有不少有限元高手,也许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数据,神仙难断。

网友:
不管是手算,还是软件算,都是基于力学理论的,软件算的话,网格划分和边界条件施加的不一样,结果就不一致了

网友:
基本上是他算错了。同意逍遥的看法,把结果发出来,分析下。

网友:
例子呢?拿出来大家一算不就知道了

网友:
补充说点,估计大侠计算轴的时候用的是弯扭组合校核法吧。也就是按照无限寿命设计的。让你那做有限元的哥们别只用静载校核,先找出应力集中区,然后加载S-N曲线校核疲劳。在限定循环内看看强度还够不够。另外,考虑冲击问题,载荷也不要按照给定值计算,考虑下安全量。

网友(点评):
晕死,网络卡的时候,一下点出来好几分。麻烦鹰大删一下。

网友(点评):
零侠 wifi还是宽带,国外网速也有卡的时候啊

网友(点评):
不是我带宽的问题。有时上论坛就卡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朋友,我现在只知道大概结果,具体分析还没有看到。等看到结果再麻烦大家

网友A:
哎,这里面有好多安全系数的学问,你这样说我帮你无法判断呀!能否把你的ansys这个安装程序给我发一份呢?我的QQ邮箱是51595175qq.com,我现在一直是用SW做钢结构受力分析,但是这个太局限了!感谢兄弟!

网友(点评):
你好,谢谢你先。我不会这个ANSYS软件,所以没有,网上可以找到许多的,下一个吧,以后趋势,做机械不会这个软件还真不成

网友:
       去年我在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有限元分析,曾经遇到与您相同的困惑;正好公司与某大学有合作项目,借机向该大学的教授提相关的问题,有限元分析结果与我们计算结果有差异,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将教授的回答做了简单的整理,重要点如下:①只有当梁的长细比(即轴的长度与直径比值)大于10才能使用经典材料力学进行求解。 ②有限元求解是数值解,是基于弹性力学;传统材料力学的求解是解析解; ③有限元分析的误差主要来自约束处理及载荷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个人遇到向你所说的强度校核等问题,更倾向于用有限元。不过一百个人做有限元,可能会有一百个不同的结果。跟软件种类关系不大。具体就看网格划分,约束处理,载荷施加......差点忘了,还有模型如何简化

网友:
13楼社友,谢谢你的精彩回复,恍然大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这里面有好多安全系数的学问,你这样说我帮你无法判断呀!能否把你的ansys这个安装程序给我发一份呢?我 ...

是呀!一起学习努力!加油,兄弟!

楼主:
怎么回复都是说是有不让说的话,叹气,想请教问题论坛怎么也不要讲话

楼主:
请问9大侠

您在上面这些话提到的关于计算误差  能详细解释下这些误差的产生原因吗?

手工计算的误差可以这样大?

弯扭组合校核法也有这样大的误差?

手拉网格,这个是第一次听说,是手工计算?

有限元的计算新手都是哪里会导致大误差产生?

楼主:
原来论坛居然把9 9 8大侠列为敏感词汇不给发帖

网友:
强度理论不一样,结果肯定不一样,比如计算的方式有按,线变形理论,剪应力理论,算出来肯定不一样的,而且,没有什么计算敢说是百分百准确的,还关系到安全系数,最好给出模型,网友大家讨论。

网友:
把具体条件发上来看看呢

网友:
最近一直在关注有限元的分析软件,我们以前都不用这个的,后来合作方用了一种ABQUS的分析软件,不知道这个跟你们说的ansys软件有什么不同啊?哪个更好更流行更实用啊?

楼主:
ABAQUS是一套功能强大的工程模拟的有限元软件,其解决问题的范围从相对简单的线性分析到许多复杂的非线性问题。达索并购ABAQUS后,将SIMULIA作为其分析产品的新品牌。它是一个协同、开放、集成的多物理场仿真平台。

百度的结果,看样子也是有限元运算的一种

网友:
我是新手,轴的校核应该用弯扭组合校核法吗

网友(点评):
第三强度理论

网友(2018-10-14):
为什么ANSYS分析,不同的人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呢,这样的话以谁的为准也没有定数啊

网友:
受教了,大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