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标注的PCD究竟是关于什么的应用,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13-09-05):
想知道CAD中标注的PCD究竟是关于什么的应用,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求解。。。。。。不甚感激!+ N: V; M2 t. s( `

网友:
PCD是距离吗?一个圆盘上会用到的,其实你标直径也没事啊

网友:
玩了这么多年的CAD也没听说过PCD,请楼主贴图普及下,是哪个命令?

网友(点评):
那个我见过,是表示节圆直径的意思,是一种标注,国外图纸常用。相当于Φ符号

网友:
就是中心圆Ø的意思

网友:
Pitch Circle Diameter 中文叫节圆直径

网友:
受教了,不过还是不知道具体的标注方式,楼主或其它社友能否截个图?

网友:
misumi产品目录上,法兰盘上固定的孔

网友:
我以前做日本图纸的时候,这个特别多!

网友:
就是5楼说的那样,一般标注格式为 数量X节圆直径

网友:
这个表示几个孔分布在一个圆上,PCD就表示这个圆的直径

网友A:
这就是PCD

网友:
学习一下,不知道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PCD

图好有说服力,拜谢

网友:
PCD 是 pitch circle diameter (节圆直径)的缩写,是机械制图尺寸标注发热符号。如汽车等轮毂螺栓孔的节圆直径。表示方式如5x114.3、10x100/114.3,"5"是表示螺栓孔的数目,代表有5个螺栓孔。"114.3"表示螺栓孔的节圆直径是114.3mm。

网友:
晕。。在日本电机图纸上经常见到过。
见到你的这个题目,我第一反应是CAD上面的命令。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