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密封是怎么上去的?

楼主(2013-09-05):
这样的密封是怎么上去的(附件图), 不是贴条的那种?

网友:
热胶象牙膏一样挤上去的,等干了后就这样了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不过,你可以找本生久锁柜资料,或者索思科资料看看,上面有各种密封条。

网友A:
貌似是点柜门,有那种空心的橡胶密封条,安装方法,可以先在门板上固定一条铝型材,或者PVC,再把这个密封安装上去。

网友(2014-02-26):
好像是发泡器直接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点柜门,有那种空心的橡胶密封条,安装方法,可以先在门板上固定一条铝型材,或者PVC,再把这个密封安 ...

比较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这是汽车行业常用的及时密封胶!

网友(2014-03-31):
不能把图搞大点啊

网友:
是直接粘的吧

网友:
我看像是点胶机点上去的

网友:
应该跟玻璃胶那样挤上去的# Z+ `; G. s! S9 }1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