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生产企业-管道料液残留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2013-09-05):
我们公司是生产果冻的企业,每次品项切换时,管道总会有料液残留,各位大侠指导下是否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将管道内的残留料液充分利用!谢谢!

网友A:
选用沿程损失小的管道

网友:
除了液体顶料之外,再理想的方法是有的: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hlight=%B6%A5%C4%CC

网友(点评):
好像就是海移公司 产品册上的 英国HPS猪头系统吧(管道物料回收系统) 老马的链接中的示意图 只是其中一张

网友(点评):
有动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用沿程损失小的管道

料管已经选用直径50的,选用沿程损失小的管道,必须将现在的管道重新做,工程浩大,也没这么多时间

网友:
楼上憨老马 先生说的“气顶奶”技术,让我想起了我们公司生产的有一种设备“喷油机”,每次工作完后,管道里会有油残留。在北方天冷,管道里的油就会冻结。所以我公司在喷完油后,给管道里吹气,在油冻结前把油从管道里吹出来。气源直接从空压机里接过来。

网友(点评):
“喷油机? 什么油 啥产品?

楼主:
我们的果冻料液是热的,一旦用吹的怕将果冻液变成果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