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数控车床按循环启动按钮无法运转

楼主(2013-09-05):
我们的设备是法拉克系统。现在出现的故障是,按下循环启动按钮时,车床无法自动循环启动。主轴也不运转,电机也不运转。显示屏上也没有显示。
今天早上刚开始是出现在切削过程中,自动停止的现象。然后断电重新走程序就出现上述现象了。
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出现上述故障的。
不胜感谢!!!

楼主:
下线等呀,各位高手们,帮帮忙忙呀。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润滑系统没有油了会导致不能启动!

网友B:
润滑系统没的油机床会报警的,不会没的显示啊

网友B:
你让程序单动,能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系统没的油机床会报警的,不会没的显示啊

我可能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我说的没有显示是指没有报警显示。就是自动循环按钮始终是高亮状态。但是机床没有动静,主轴和电机不装,程序也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让程序单动,能动不?

尝试过了,程序单段也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润滑系统没有油了会导致不能启动!

检查了,都有油的。最后对油不多的地方重新加满油。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可能是里面的电线断开了

网友:
液压卡盘没加紧或者启动后默认移动倍率很低,貌似不动

网友:
你是不是用了g96但是开机后没mdi启动主轴电机?手动主轴转吗?

楼主:
没用,我走T0505后面就是M03 M23  连换刀都不走

网友:
你在MDI方式下执行指令,看看这个按键能不能其作用。如果还是不起作用,那可能是输入信号有问题了,要检查下线路,或者通过诊断界面看看按下这个按键时,有没有信号到系统那边。

Fanuc 系统我不熟悉,不知道具体的诊断号,但应该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检查外部输入信号是否有效的。

网友:
可能电装哪里坏了!

网友:
把梯图发上来

网友:
哥们儿没有先回零吧

网友:
没有回零吧

网友:
有导轨油的话,就检查后面继电器有没有松动,多半是松了。

网友C:
没有报警号吗?

网友:
按键被你按坏了嘛  换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报警号吗?

没有报警信号。这才是让人郁闷的事。找不到原因

网友:
倍率都打0,什么都不走,床子还是会转。灯也亮。要加M43之类的吗。我也不会啊

网友:
有没有人动过厂房的电路,u v w三相连接不正确的话会出现这问题。试一下换刀看乱刀没,看能不能打开切削液。

网友:
fanuc什么系统?感觉很像是外围IO出现问题了,如果知道了系统型号,就能通过诊断查到原因。

网友(2014-05-31):
也出现同样问题求解,不知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可否告知,急!

网友:
平常一般是按键坏了或松动了出现的机率高些

网友(2015-06-02):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来自CNC方面一个来自PMC方面,没有回零不能正常运行,机床运行中不能运行,在要不就是T形图被修改了 ,把T形图该回来就好咯

网友: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
看设备是否有主轴锁住的功能选择,处于主轴锁住状态与你描述状态相似

网友:
机床有自动门锁紧功能吗?

网友:
后来怎么修好了?能说说么?

网友:
虽然不懂,那就来赚点积分吧

网友:
没报警说明机床内部原因,要看机床输入输出有没有问题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