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管螺纹用哪种刀具好

楼主(2013-09-05):
如题,车不锈钢管螺纹,考虑到成本问题,不会去用现成的螺纹刀,所以需要硬质的合金条,但之前在阿里巴巴买了几条试试,真的不行,车几个就断了,型号分别是瑞典h10f  德国G5  还有一条忘记叫啥了!!!!是我买了假货还是怎样!!!
求指导,希望各位指点下迷津,用什么型号的合金条好,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车40CrNi刚用的是YT15的

网友:
转速要比碳钢底点,并且还要开冷却液冷却。

网友:
用进口的白钢条试试

网友:
一般的合金条都是回收废料做的 你可以买些正规的棒料 试试

网友:
螺纹刀片进口的也不过二三十,能用三个刃的。不要光盯着刀片的价格看,要盯着零件的制造成本看。手磨刀虽然便宜,但是效率,质量,后续的人工成本比用刀片差多了。好好评估评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