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铁路变轨装置中的心轨下拉装置如何产生的横向力?这个横向力导致了油缸磨损!

楼主(2013-09-05):
跪求铁路变轨装置中的心轨下拉装置如何产生的横向力?这个横向力导致了油缸磨损!

网友A:
不知道什么东西  是不是火车压导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东西  是不是火车压导轨造成的?

火车压导轨的话,左右受力应该一样的啊?

网友(点评):
上个图吧 大家也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东西  是不是火车压导轨造成的?

这就是液压缸由于变轨时横向拉力导致的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东西  是不是火车压导轨造成的?

这是变轨装置液压抬起和落下部分

网友(2013-10-16):
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么?同问啊!!!

网友(2015-04-03):
图中明显可见横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