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片如何处理刃口 可转位刀片寿命不稳定

楼主(2013-09-05):
可转位数控刀片在制造的过程中如何对刃口进行钝化过程中,刃口会出现微小缺口怎么办?

可转位刀片在使用过程中寿命差距很大,排除产品和加工参数方面,单论刀片本身,出现这种状况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钝化过程中,刃口会出现微小缺口。
更换细粒度的抛光粉。
寿命差距很大,
检测刀片刃口磨削后是否有崩口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钝化过程中,刃口会出现微小缺口。
更换细粒度的抛光粉。
寿命差距很大,

现在我也怀疑是刃口缺口造成的寿命差距很大,检测的结果表明刃口确实存在着不一的情况
  是不是用含磨料的尼龙盘刷钝化啊       还是用别的什么东西钝化   抛光粉用在哪里?钝化刃口不是抛光平面,抛光粉不太好应用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可转位刀具?
选型好了,采购来了,安装即用。
     为什么要处理?  你是刀具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