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平行度的问题

楼主(2013-09-05):
以上尺寸是英制
这是2个面的尺寸和平行度

4.570这个尺寸的公差是+-0.010。
但又标了一个平行度。
那么这2个面,我量出来在什么范围之内是符合图面要求的?

网友:
形位公差比尺寸公差还大?

网友(点评):
这是客户来图。我也不懂

网友(点评):
尺寸公差是0.02,形位公差是0.01,那个大?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形位公差比尺寸公差要求高

网友(点评):
我把小数点看差了,把.01看成0.1了

网友:
可以问一下客户,两个公差以哪个为准?

网友(点评):
这2个标注理论是相互冲突吗? 还是相辅相成?

网友(点评):
有点矛盾。要么尺寸使用理论正确尺寸,要么平行度使用切面平行度控制。

网友(点评):
不矛盾吧,我只是觉得尺寸公差保证好的话,平行度这么大,还有没有意义

网友(点评):
平行度的公差带为0.01,意味着以4.570为中心平面,上限为4.575,下限为4.565的两平面之间的平面才算合格。

网友(点评):
是我看错,我看成0.1了

网友(点评):
不是这么理解吧

网友(点评):
公差采用什么原则啊,如果两个尺寸都很重要的话,那都要保证。

网友(点评):
如果4.570为理论正确尺寸,应该就可以这样理解了。

网友(点评):
9楼的说法有道理。两个公差要同时满足才对。它们是各自独立的。

网友:
尺寸公差指实际尺寸应在4.56~4.58之间
而平行度是指以C平面为基准的两平行面所包容的最小实际平面距离,与4.57没有关系啊

网友(点评):
是应该分开来讲。

网友(点评):
但最好是采用正切平面符号来修饰平行度公差。

网友:
公差采用什么原则啊,如果两个尺寸都很重要的话,那都要保证。

网友:
  请问楼主,这是焊接件吗?

.01" = 0.0254 mm
4.57" = 11.608 mm ,按照图纸比例看两块板的厚度,大约是0.8mm左右,

很难搞得说。

网友:
保证平面度吧,4.565-4.575合格

是这样吗?

网友A:
诸位的形位公差课都应回炉再造。
尺寸要求 4.570±.010,定义了.020 的公差带。平面度要求.010是进一步约束连个面的平行关系,这个.010 在尺寸公差带.020的范围内浮动。

网友(点评):
你图上0.02的值是哪里来的?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就是那个+-0.01的值

网友(点评):
请教 那么 我量测时,上下限可以是多少才算是符合图面要求呢? 我还是糊里糊涂的

网友(点评):
先测尺寸,要满足 +/-.010 的要求,再测平行度,要满足 .010的要求。注意,美标默认是包容原则。

网友(点评):
很详细,明了。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确实比较清楚到位。

网友(点评):
看来看去,还是不理解,

网友(点评):
那是平行度不是平面度

网友:
0.01×25.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诸位的形位公差课都应回炉再造。
尺寸要求 4.570±.010,定义了.020 的公差带。平面度要求.010是进一步约束 ...

1、确定产品满足尺寸默认公差±0.01;
2、检查两平面之间的尺寸差,必须小于0.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诸位的形位公差课都应回炉再造。
尺寸要求 4.570±.010,定义了.020 的公差带。平面度要求.010是进一步约束 ...

4.570的尺寸不应该这样量吧?在量这个尺寸时,不应该认为C面是基准吧?量平行度的时候才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70的尺寸不应该这样量吧?在量这个尺寸时,不应该认为C面是基准吧?量平行度的时候才是的啊。

对的,平行度是相对于基准C面的。
而尺寸是两个实际面的距离。我偷懒没有画C特征面的实际轮廓。
这里面的讲究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
平行多跟尺寸没关系,鉴定完毕。
英制的图纸尺寸是需要乘以25.4的,所以公差也要乘以25.4。要求不是很高哇

网友(2013-10-15):
不不干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