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矿厂介子盒制作,请教

楼主(2013-09-05):
这两张是我们公司制作的,三块筛板穿成一个整体的介子盒,但是到矿厂公司里拿回的原件(后面三张图片)是两个对接焊接(见中间)在一起的,想知道这样做是有什么原因?介子盒主要作用是选矿过滤矿渣的。

网友A:
应该只是工艺的问题吧,再一个就是对接焊的话,更换方便,如果坏一边,只要换这一边的就好,不用整个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工艺的问题吧,再一个就是对接焊的话,更换方便,如果坏一边,只要换这一边的就好,不用整个都换了

但是这样做的话,工作量更大,成本更高吧。

网友(点评):
成本是高了,但是更换成本低,另外这样做应该是费料,不过不费功夫吧

网友:
全加氩弧焊~!碰焊不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