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粉离合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9-05):
磁粉离合器多用于造纸印刷行业收卷中。。。。

问题:磁粉离合器的功用是不是单纯的一个离、合功能?是不是还可以作为一个控制元件?
          难道它跟电机联接后,通过改变电流的大小还能改变输出转矩吗?
         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磁粉离合器 可以使输出轴扭矩在0-25Nm范围内变化?

PS:这样讲的话,如果磁粉离合器跟制动器都一样的可以控制输出扭矩的大小。那他们还有什么区别呢?(除了结构上一个是单轴,一个双轴)

网友:
磁粉离合器输出扭矩可以按需调整,保持恒定。

网友(点评):
电机的输出扭矩是定的,只能在电机的基准扭矩以下按需调节吧?

网友(点评):
要大于电机扭矩可以加减速机。

网友:
电机旋转只是提供了力矩的方向吧,实际力矩大小还是由磁滞的控制器,输出的电流来控制力矩大小,也就控制了卷曲的张力

网友:
磁粉离合器,楼主实际有用了吗?我最近正在找一个能调节旋转扭矩的零部件,看了下,这个可以用,具体是怎么用的呀?

磁粉离合器的轴,一定要与电机轴连接在一起吗?

磁粉离合器需要外接电源来控制吗?

扭矩调节是机械式的还是电控式?

网友(点评):
它的力矩可以通过改变电流来变换力矩。用直流电来控制力矩的变化,线性度很好。就是对环境有要求,磁粉容易受潮,要经常换磁粉

网友(点评):
好像还挺贵

网友(2014-07-08):
您的这个问题,详见《非标设计实例详解》,对磁粉离合器的使用有非常详细的解答,你看了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点评):
谢谢,今天刚下载这本书,正好看看离合器的使用,

网友(2015-01-19):
可以用磁滞离合器(非磁粉)不怕受潮,QQ,1835928669

网友(2016-08-27):
磁粉离合器是双轴的,一边输入一边输出,主要用于收料。磁粉制动器是单轴的,主要用于放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