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压阀安全阀的选择

楼主(2013-09-05):
单位的除尘器的反吹装置为低压气室,压力在0.8公斤,而来的高压气罐压力为7公斤,为保证除尘器的正常工作,怎么选择一个加压阀和安全阀,管道是DN20的无缝管,减压阀两侧需要安装阀门吧,这个真的不懂,领导还让做,愁呢# S# @7 M5 x. n2 p' U

网友:
反吹压力这么低?要装进气总阀检修、控制方便,总阀后面装减压阀就行了,利用反吹间隔检修。也可以减压阀前后加阀门,主要看除尘介质和反吹气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