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代码可以和G代码放在一行,同时进行吗?

楼主(2013-09-05):
一台加工中心,想要Z/Y轴回撤和主轴停止旋转同时进行,能节省不少时间,Z/Y轴回撤是G指令,主轴停转是M指令,两个可以放在一行,同时进行吗?
请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停转M05完了G28G91YO,虽然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同步,可跟同步差不了半秒,这问题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转M05完了G28G91YO,虽然不是理想意义上的同步,可跟同步差不了半秒,这问题没啥意义

我这个系统不是用M05停转,用的是M90开转,M92停转,中间伴随着Y的进刀,M92之后是YZ撤回,M92大概占用了1.2s,如果能去除这1s(比如和YZ撤回一起进行),那就能提高不小幅度的效率,我这里循环时间是15S。
M92这个指令里面具体的操作流程能看到吗?可以修改吗?不要1.2S那么长,0.2S对我来说都珍贵,因为机台多,影响就大。

另外 G28G91YO是干吗的?另一种停转方式?

您能留个QQ吗?我QQ 24306069,谢谢!

网友(点评):
我在你这里体会到了什么叫时间就是金钱。我得学习这种精神

网友(点评):
此人是我的榜样。要干就要好好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谢谢,我试了,好像没效果,还是分步动,调机时再试试。

网友(点评):
我在加工中心现场17年了,老式的加工中心存储空间很小而“;”所占字符要远大于指令字符,所以为了尽量多存入程序会做一些简化。例如:G0G90G54X0YO;M3S2000;G43H1Z100;M08;我一般会简化成:

网友(点评):
G0G90G54X0Y0M3S2000;G43H1Z100M08;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没有QQ

网友(点评):
哦,谢谢啊,还有两点疑问: 1.同一行里,都什么样的代码可以合并?比如G54和G55肯定不能同行,而G54和G43可以?G0G90G54X0Y0M3S2000;G43H1Z100M08中如果G43补偿的是X轴或者Y也可以吗?就是说一行里面可以有两个

网友(点评):
命令关于一个轴的吗?

网友(点评):
第二个问题:M码和G码在一行以后,实际运行时是是同时动作的还是分开前后动作的?简单说就是比如G91X50M10,是先X走50再开压块还是和G91X50Y30中的X/Y轴同步运动一样?

网友(点评):
看彼得斯密特的数控编程手册吧。网上有下载。绝对有用

网友(点评):
谢谢谢谢!天天他爸感觉您道行很深,赞

网友(点评):
谢谢baiihcbaiihc 的推荐,已经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留个QQ吧,我QQ 24306069

网友C:
前一步做完产品,提刀到空程关切削液,直接YZ回退关闭主轴
G0Z50M09;
G30G91Z0Y0M05;
M30

网友D:
M码在同一行,永远是最后一个读取。

网友(点评):
不一定吧!

网友(点评):
不懂装懂。M03M04M06M07M08都是在程序段开头就激活。M00M01M02M05M09M30是运行程序段末尾激活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仔细看,在同一行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一步做完产品,提刀到空程关切削液,直接YZ回退关闭主轴
G0Z50M09;
G30G91Z0Y0M05;

谢谢,M05和YZ回退是同时的吗?
您有QQ、Gtalk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M码在同一行,永远是最后一个读取。

谢谢,你的意思就是:即使G和M在同一行,也都是G动作做完了,M才动作?和分行的效果时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是做完在做,是先读和后读的区别。比如G01后面要走很长,它是先读G01。不管你有没有到位它都会读M码。 比如G01和M08在一行的时候。它是先动在开水。不会开水后在动。(不能以出水算,要以给水泵的信号开始计算)

网友:
这得明白M代码执行原理!
有的是执行前,比如M3、M4等,执行后,比如M5;
万事都得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思就是:即使G和M在同一行,也都是G动作做完了,M才动作?和分行的效果时一样的?

谢谢谢谢!交个朋友吧?能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M05和YZ回退是同时的吗?
您有QQ、Gtalk之类的吗?

是同时的,在回退的过程中主轴已经停止了,类似的还有在长度补尝G43h01Z10m08,还没到Z10冷却液已经开了。像G0g54x10m06这种事先到位再进行换刀。QQ是什么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同时的,在回退的过程中主轴已经停止了,类似的还有在长度补尝G43h01Z10m08,还没到Z10冷却液已经开了。 ...

QQ就是即时聊天工具软件,可以很快捷的和朋友交互信息。

网友:
楼主这活挺快的 15秒。。。

网友E:
楼主说的问题应该是主轴停止的时间比较长吧?这就好办啦,先用G0 5.0 从产品面先提下刀,保证刀具与产品面是离开的,再用停止主轴的指令和Y,Z移动的指令

网友F:
说明书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可以共段,但是还是会分别运行。就是说还是有先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问题应该是主轴停止的时间比较长吧?这就好办啦,先用G0 5.0 从产品面先提下刀,保证刀具与产品面是 ...

谢谢,就是这个意思,主轴停止时间太长了,接近1s,很浪费。我了解您说的意思,就是先把刀快速撤离一点,然后可以不受干扰的快速停止主轴,但是这个程序里已经是这样编的,可是还是很慢,M92就是停主轴,要1S

磨削完,但刀具仍在工件表面
G04 X0.3        暂停0.3
Y0.01              刀具沿Y提升0.01撤离
M39                 停油
G90 G00 Y1  刀具提到安全距离

M92               停止主轴

运行时会看到M92使用了近1S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明书上不是说得很明白吗可以共段,但是还是会分别运行。就是说还是有先后。

能推荐本吗?
我下载了很多说明书,几千页的几百页的都有,30i 31i各种用户手册、维修手册,就是没有看到关于同时运行的解释和规则,指导下吧。

网友G:
应该是先后启动的,不能同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先后启动的,不能同事

你说的先后启动是说G开始执行之后M开始执行还是G执行并且完成后才M开始启动?

楼主:
看书得到正解了,对于同行的G和M语令,M语令是分组的,有些是和G同步启动,有些是G动作完成才启动,比如M05就是,所以我所说的撤Y轴和停止主轴是不能同步进行的,必须Y轴走完才会开始停止主轴,和分行一个效果。

网友H:
楼主,前面好多人是根据经验回复你的。其实G代码和M代码在同一行可以同时执行,但这需要修改PLC程序,不是谁都可以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前面好多人是根据经验回复你的。其实G代码和M代码在同一行可以同时执行,但这需要修改PLC程序,不是谁 ...

谢谢,能加个QQ吗?我的24306069

我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但是不是学数控专业的,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PLC、PMC这些块之间的关系?

网友I:
你的机床m92是要主轴电机完全停下来后才运行下一行程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机床m92是要主轴电机完全停下来后才运行下一行程序的吗?

是的,我就希望能主轴接到命令慢慢停自己的,机器发完指令就执行下一行,不是等主轴完全停下来确认了再进行下一行

网友I:
那你加个刹车是不是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呢?

网友J:
关于机床PLC梯形图的设计对M代码的执行的差异,楼主可参阅新代系统的PLC说明书

百度文库搜索:
OpenCNC_PLC发展工具操作手册V2.5(新代系统plc)

5.5 補充說明
5.5.1 同一單節有G_code與M_code時
當加工程式之同一單節中,同時有G Code與M Code指令時,控制器會同時發出G Code運動指令與M Code Read(S29)指令,但由於各種M Code特性不同,有些可以G/M Code同時執行(例如M8切削液打開),有些則必頇等G Code運動指令完成後,才能執行(例如M5主軸停止)。
對於M Code需等待G Code完成的情況,建議如下圖範例所示,可利用S30(Distribution End)訊號,於狀態流程圖中增加Wait G Code Finish狀態,以作為保護。

5.5.2 多個M Code同時執行功能
在少數應用場合下,使用者需要同時執行多個M碼功能,而不是依序執行。此時建議可開啟同一單節M code同時執行功能,以滿足使用需求。
 相關參數說明
參數 說明 範圍
單位 初始值 修改後何時有效 影響範圍 3810
*啟動同一單節M code
同時執行功能
[0~1]
-
0
按Reset鍵
全系統
 此參數用來決定當同一單節存在多個M碼時,是否啟動同時執行功能:
0:否,一次發送一個M碼至PLC,待C38 ON後執行下一M碼; 1:是,同一單節同時5個M碼發送至PLC執行。
 當此參數設定為1時,按M碼順序,將對應不同的S Bit與R Bit。此外,原本使用者自行定義的相關R Bit,將會強迫為系統使用,請務必小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关于机床PLC梯形图的设计对M代码的执行的差异,楼主可参阅新代系统的PLC说明书

百度文库搜索:

太感谢了,我按照这个思路去搜资料看看,谢谢!

另外书上说M9x是不启用的,但是我这里使用了M92,您可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你加个刹车是不是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呢?

怎么加刹车啊?其实我这个设备是微小器件加工,主轴几乎没有多大惯性,很容易停止,为啥能停了近1S,真是研究不懂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按照这个思路去搜资料看看,谢谢!

另外书上说M9x是不启用的,但是我这里使用了M92,您可 ...

根据以下资料说法,我认为应该根据您机床的PLC确定M92的工作原理,再做修改。
M92的功能应该是由机床厂在PLC梯形图中设定的,而非数控系统厂商设定的(非标准的功能)
别人应该也是先看到贵司机床PLC梯形图才能确定。
建议你找个懂数控系统PLC编程的人看一下,或咨询下机床原厂技术人员;

参考以下资料的说法:
1    輔助機能(M碼)使用說明
輔助機能是用於控制機械機能的ON及OFF。指令格式是M碼後面緊跟著一或二位元的數字。緊接著介紹的M碼是屬於控制器內定有固定功用的輔助碼,不是由工具機製造廠商設計決定的,這類的M碼有M00、M01、M02、M30、M98、M99。換言之,這些功能與LADDER程式的寫作無關。

。。。。。。

以下為M碼一覽表,表內所列者除M00M01M02M30M98M99外,都是由LADDER程式所設計出來的固定功能,這些M碼的功能不是系統指定,所以有可能因機台不同而有差異,請使用者確認該機台的指令規格(表內所定爲出機標準LADDER版的功能)。

M

M00
程式暫停
Program stop
CNC
M01
選擇性程式暫停
Optional stop
CNC
M02
程式結束
End of program
CNC
M03
主軸正轉
Spindle CW
M04
主軸反轉
Spindle CCW
M05
主軸停止
Spindle stop
M08
開切削液
Coolant ON
M09
關切削液
Coolant OFF
M30
程式結束並返回開頭
Program rewind
CNC
M98
呼叫副程式
Calling of subprogram
CNC
M99
由副程式返回主程序
End of subprogram
CNC

网友J: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刹车啊?其实我这个设备是微小器件加工,主轴几乎没有多大惯性,很容易停止,为啥能停了近1S,真是 ...

猜测是不是PLC编程人员在主轴停止功能M92中加了延时;
或者系统设定为检测本行M代码执行完成,再执行下一行11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根据以下资料说法,我认为应该根据您机床的PLC确定M92的工作原理,再做修改。
M92的功能应该是由机床厂在 ...

有没有QQ啊?认识下

楼主(2013-10-14):
引用 网友J:
猜测是不是PLC编程人员在主轴停止功能M92中加了延时;
或者系统设定为检测本行M代码执行完成,再执行下一 ...

可能是加了延时吧,但是观察不到,也扒不开M92具体内容

它是必须M92完成才进行下一步

网友:
可以同步运行  只要互相不冲突就行

网友K:
M05可以随意编在哪里,你只要不是放在G01后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K:
M05可以随意编在哪里,你只要不是放在G01后面就行

为什么不能放在G01后面?

网友L:
同时执行,互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时执行,互不影响

不是互不影响的,有些是分先后的,比如切削液M指令会比G指令先执行,停主轴M指令会比G指令后执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放在G01后面?

G01是正在加工状态,主轴能停下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G01是正在加工状态,主轴能停下来吗?

你说的G01是啥意思?是磨削速度还是什么?为什么就决定了一定是加工状态?回零点也是运动啊,但与主轴无关

网友(2014-01-06):
可以,但是主轴先停转。几何轴再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