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切割钢板变形问题

楼主(2013-09-05):
小弟要在80mm*12mm厚的钢板上切掉约700mm*50mm长条一块,用防型切割机从右向左边切。可是冷了后变形严重,红色是原基准线。不知道怎么才能割的好。请大侠赐教!

网友:
边切割,边浇水降温

网友:
12mm的板子可以剪板。如果是切割的话可以考虑分段切割,或者先切割中间,保留两端,最后切两端

网友:
剪板机能搞定的。不过要在你没焊上那根铁条前。

网友A:
20mm厚以下,采用水切割也许可以,或是采用水下等离子切割,图形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同意,其实这个厚度,水切割很快就加工完成,没什么变形的

楼主:
谢谢,各位。水下等离子切割是什么意思?我们想用钢板加螺丝顶住向外弯的地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mm厚以下,采用水切割也许可以,或是采用水下等离子切割,图形不是问题。

水切割目前市面上做的人好像不多吧

网友:
热切割变形是改变不了的特性,只有尽量减小;本人常用的方法两种,其一、起割端不开口,割完后切开,有一定效果;其二、将待割产品在材料上的中间位置先割,让切割后的材料两边宽度大致对称,让其热变形量平分。

网友:
要是有一定的精度要求,建议不要使用热切割

楼主:
变型是肯定的,我们现采用的两头顶死,再榔头和油压机调直了。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数控火焰割或者等离子切割就ok了,误差单边±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