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冲击力

楼主(2013-09-05):
刚性物体从高处落下,对另一刚性物体造成的瞬间冲击力怎么计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简单算来可用下述公式:

F = m*v

F:冲击力
m:落体质量
v:落体末速度 ( v=(2*g*h)^0.5 )
t:冲击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算来可用下述公式:

F = m*v / t

t是指物体之间接触的时间?具体数值如何得到?

网友(点评):
大哥,绝对的刚体碰撞时,所用的接触时间无穷小,所受的力无穷大。现实都是有接触时间的,力也不会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是指物体之间接触的时间?具体数值如何得到?

我认为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做试验,测定冲击时间t,然后假设冲击力恒定,可算出F。
第二种是测冲击行程,根据vt/2=S,假设冲击力恒定,可算出t,然后算出F。
第三种就是用传感器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做试验,测定冲击时间t,然后假设冲击力恒定,可算出F。
第二种是测冲击行 ...

我觉得你说的这三种就传感器测量这个比较靠谱,然后关键是我手头上没有传感器,才到这里来寻找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计算。

网友(点评):
听说北理工有教授在测冲击气缸的冲击力。

网友(点评):
大侠如果有门道不妨去咨询下。

网友(点评):
虽然问题还是没解决,不过多谢社友热心帮助。

网友(点评):
这是个具体的工程问题吧?能否详述一下?

网友(点评):
有个齿条要做强度试验,厂家要求30KN的冲击力,然后不知道该用多少高度冲击

网友(点评):
为何不用30kN的静压力?只有测冲击功才用冲击的好像。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   徐灏    第一卷  第四篇机械设计力学基础   9 冲击弯曲
自己看着玩吧   ^_^

网友:
四楼的社友,你的第二种方法应该很难实现,楼主问的是刚性物体之间的碰撞,冲击行程很难计算;你的第一、三种方法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题要是不面对面讲给我,我是不懂呀!真想学呀!

网友:
舍得花钱还是用传感器做试验吧。刚性对刚性我不知道,我们去年做了个人体的,70kg的人从150mm高出自由落体敦下去,依靠屁股上的肉缓冲,多次试验结果在3.6倍体重左右。哈哈

网友(点评):
会气功的话再高点也没事~~~

网友(点评):
呃,我们要的是常人,哈哈

网友(点评):
气功都是给常人练的。

网友:
如果是试验机,我宁愿设计成:

1. 受载平台受冲击的支持方向用销钉阻拦,阻拦失败后有缓冲。
2. 销钉的截面为缩颈结构,并经设计和检测,在30KN下剪断。

这样,受冲击的力就会限制在30KN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是做试验,测定冲击时间t,然后假设冲击力恒定,可算出F。
第二种是测冲击行 ...

前段时间我看一个讲解材料力学的视频,里面讲了冲击力和零位冲击,提供了一个公式,但我不知道是怎么推理出来的。

大致是这样的:

将冲击当做动载荷来处理,被冲击物的变形能,等于冲击物的动能+势能

V+T=Vc
V 冲击物的动能
T 冲击物的势能
Vc 被冲击物的变形能

可是最后抛出一个公式,说冲击的动载荷大于静载荷,给出了一个“冲击动荷因数”,说是载荷放大倍数,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推导出来的。

动荷因数公式如下:
Kd=1+sqrt(1+2h/DETAst)

h 冲击高度
DETAst 静位移,就是冲击物的重量,当成一个力,静止地加载到被冲击物上,所产生的变形量

一个桌子上的物体,手将其拿起,让其恰好离开桌面,再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对桌面有个突加载荷,此时冲击高度h=0,计算出动荷因数Kd=2,也就是说,最小载荷也是物体重力的两倍,这个称为“零位冲击”

网友(点评):
对的,计算的方法和公式就是你这个,但是这个计算方法是基于被冲击物是理想弹性体的基础上才可以算的,跟我的目标不一致,我还是想办法找个传感器自己测吧

网友(点评):
大侠出题,兄弟怎敢不接?算得好费力……幸好不用手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38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