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作物的收割装置(小麦、大豆等基本上是往复运动)都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3-09-05):
现在作物的收割装置(小麦、大豆等基本上是往复运动)都是什么结构?我知道的有曲柄滑块机构。希望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A:
那肯定有曲柄摇杆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有曲柄摇杆机构了

应该是滑块吧,摇杆不稳定啊

网友B:
在通常情况下,收割茎秆较细的作物用往复式割刀或者固定割刀,收割茎秆较粗的作物用回转式割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通常情况下,收割茎秆较细的作物用往复式割刀或者固定割刀,收割茎秆较粗的作物用回转式割刀。

固定割到是什么机构呢

网友:
固定割刀非常简单,割刀刀刃与前进方向成一定的角度,上面有固定的扶禾装置。随着机具前进,作物被滑切割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