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高强螺栓是哪个级别以上的,包含这个级别,是10.9吗?

楼主(2013-09-05):
请问一般我们说的高强螺栓是哪个级别以上的,包含这个级别,是10.9吗?

网友:
是的,8.8 。10.9 。 12.9 ,只能使用一次

网友:
通常是指12.9级的

网友:
8.8级及以上级别的螺栓称为高强度螺栓。

网友:
12.9的!

网友A:
我是来要积分的,别争了,8.8以上材质为低合金钢或中碳且经过热处理的,包含8.8

网友(2016-10-29):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要积分的,别争了,8.8以上材质为低合金钢或中碳且经过热处理的,包含8.8

原来如此

网友(2017-10-19):
8.8以上吧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