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定位用的孔,由于差过,怎样缩小其公差带?

楼主(2013-09-05):
做定位用的孔,由于差过,怎样缩小其公差带?

楼主:
是定位孔的公差过大

网友:
孔偏大??在加大,镶块,如果是轴的话,可以把轴铣成菱形销

网友A:
根据你加工尺寸得精度,把公差加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加工尺寸得精度,把公差加严就行了

那怎样根据给出的位置度要求,缩小定位孔的公差,比如对定位孔有0.2的位置度要求,而定位孔的公差为0.3.

网友:
我一般都把定位孔公差给到H7

网友A:
位置度你得详细说明下你的工件详细情况,这么说没法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度你得详细说明下你的工件详细情况,这么说没法给

均布的圆周分布孔,对中间的孔及端面有0.2的位置度要求,中间孔的公差为0.35,现以中间孔及端面加工均布的孔,现在需要压缩中间孔的公差,公差给多少合适呢。

网友:
图纸有没有?

网友:
对啊,说半天都不如上图痛快

网友:
楼主的意思很清楚了,均匀分布的圆孔的位置基准是中间孔的轴线以及工件的端面,位置度公差值为0.2,但是中间孔的公差是又是0.35,中间孔的公差会不会影响均布圆孔的位置精度?若有影响,该怎样定中间孔的公差值?希望有更专业的回答。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那怎样根据给出的位置度要求,缩小定位孔的公差,比如对定位孔有0.2的位置度要求,而定位孔的公差为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