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设备怎么样消除震动~?

楼主(2013-09-06):
最近做了台切边机~!切的效果很好,但就是震动很大~!

楼主:

最近做了台切边机~!切的效果很好,但就是震动很大~!有没有办法消除~!

网友:
你支撑脚下面垫的是什么?支撑脚有橡胶的可以试试。

网友A:
气压是不是太大?加一个节流阀,速度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了台切边机~!切的效果很好,但就是震动很大~!有没有办法消除~!

轴承是不是打到底板上了?

网友:
楼主用的冲击气缸?

网友:
是不是增加一个缓冲装置,类似于平衡缸的作用

网友:
薄壁气缸 还不带缓冲的 ,换气缸吧,换个缓冲缸。

网友:
感觉你们都好厉害哦

网友C:
换个带缓冲的气缸或者刀片倾斜一角度

网友:
机器固定好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带缓冲的气缸或者刀片倾斜一角度

刀口有一度的倾斜。汽缸采用的是63×25的薄壁汽缸,你说的那种缓冲汽缸是那种型号,那个牌子好?还有就是效率比原有汽缸高还是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是不是太大?加一个节流阀,速度降下来?

用了节流阀~!用了3公斤压力~!不是很大啊...

网友:
一看就你的图就知道,底座太轻了,要么加重底座,要么减小气缸速度。还一种方法就是改成滚切的。

网友(点评):
请问滚切是什么方式~!求示意图~!

网友(点评):
圆形刀片,滚动切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做了台切边机~!切的效果很好,但就是震动很大~!有没有办法消除~!

切边或冲孔,选择标准的薄型缸或冲孔缸可以实现要求,至于冲击方面就从几个方面入手:
1. 气压:不降低系统工作频率和效果的前提下降低系统压力;
2. 缓冲:包括内置气缓冲、外置气路缓冲(调速)、外置缓冲器(橡胶块、缓冲垫、油压缓冲器)等;
3. 基座:固定或增加基座重量(参考机床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