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初学电

楼主(2013-09-05):
看到静电场的库仑力这一章,说俩电子之间的作用力公式,遵循库仑定律,于是就简单算了一算。

假设两个带电体,就暂且把两个电容都充满电吧,然后把带电子的那两个极板拿出来,相隔10mm,是不是作用力真的像计算的这么大?

感觉机械上要出点力,太难了,几千米的煤层气钻机,提拔力才不过90来吨;这电子上随便一弄,出力就这么大,也太容易了。还是电气威力大,看来以后得学点儿电了……

另外,上面的计算不知道是不是错了。如果没错,以后打钻的兄弟,遇到钻杆拔不出来时,也就不用使劲往上拉了,就用这方法,多好。

网友:
没见电子那边的人有整天算微观的啊。。。楼主不会学岔了吧。。

网友(点评):
学着玩儿~~~

网友:
夜观天象,貌似楼主走火入魔,左脑失控,爆发类似爱因斯坦15%的潜能了

网友:
两个电子之间的力,和两个电容之间的力不能是一回事吧?

网友(点评):
说这个意思,说一个带电棒上有多少库仑的电子,另一个带电棒上也有这么多,然后计算二者之间的电子力。

网友(点评):
貌似是这样的呢,可惜高中物理课本不在手头,应该翻出来看看的,记得那时总算这种题

网友:
所有牛的东西最后都是数学呀,理论还不都是数学和力学

网友:
超級電容, 未來驅動的重點, 電磁彈射器用得著

网友(点评):
电磁炮。用磁场加速的动能炸药。这玩意已经有了。7倍音速

网友:
不应该是这么理解,库仑力是电子之间的力,在两极中的电子,是电场力,不能这么算,电子在电场中运动会做工,就好比物体在重力场中做功一样。如果是电子在电场受力,应该以电场力的公式来算。

网友(点评):
库伦力是电场力的特例。大不了就是算出每对电荷的库伦力然后求矢量和。对于电容器建立的匀强场。直接等效为两个大电荷 。有何不可?

网友(点评):
正如重力场那样,我们那么多人对地球的力,可以相互叠加吗?

网友(点评):
你让地球人均匀站在一个够大的平面上当然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那么怎么解释电容充电后,电容两极板没有互相吸引或者排斥而导致变形?

网友(点评):
电容之间是一个电场,在这里用库伦力公式来求明显是不合适的

网友(点评):
楼下说到点子上了。我查了一下,电容的两极板之间是有作用力的。但现在还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点评):
注意看定义。库伦力是电场力的特例。研究的是点电荷。啥是电场力?是电场作用于带电体的力。定义式是什么?F=Eq。此时场强如何计算,根据场强叠加原理求解的矢量和。

网友(点评):
没错,但是在楼主所述情况下,用库仑力来求适不适合?

网友(点评):
至于电容充电受力的问题。两极板及导线上电荷只是发生了电荷分布的变化 。假如极板1带负电,自然极板2要感应出正电。讨论极板1,他表面集中的负电荷要受到板间和极板2另一面的两个电场。但因是薄板。场强差别极小。所

网友(点评):
假如为了研究极板间的这部分受力。这种简化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虽然有不同。但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网友(点评):
电子微观,磁场微观,机械性能微观扩展至宏观有一个变化,就是平均矢量和假设为零了。就是说的各向同性。

网友(点评):
就是说,一堆电子,不同的分布形式,会形成不同的电场,对吧?

网友:
公式好像有限制条件的 一是真空 二是静止的电荷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sYA8nPyICkWDq8dW8P_

网友:
带电极板怎么拿出来?即使拿出来电容不就变了么。对于平行板电容器。电容大小C=εS/4πkd。此时正对面积是多大?电容内两极板间距是多少?

网友(点评):
不妨假设是两个蓄电球,想办法给充进去一些电子,然后把两个球靠近,计算这个总的库仑力。

网友(点评):
兄弟,先不要想那么复杂。先假设问题很简单,然后一步步演进。就俩小球,上面布满电子,这个作用力真的能达到这么恐怖么?

网友(点评):
可以的。大统一场理论下有四种场力。万有引力,电磁力,弱核作用力,强核作用力。他属于电磁力。只比撕裂原子的力小。但有个问题,实际情形下,需要真空,没有其他带电粒子存在。

网友(点评):
当两个球靠近的时候会引起球上的电子重新分布的

网友(点评):
对一个电容来说,极板移动导致增加距离,即电容量减小,其极板上相对电压就升高。静电起电机好像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库伦力是用于计算点电荷的

网友:
读死书的还是多。讨论库伦力的时候指的就是静电场的电场力。定义式F=Eq 场强决定式E=KQ/r^2.电容极板看做无穷平面。根据场强叠加原理。把点电荷的电场叠加就是一个匀强场。

网友:
如果發明一個超級庫倫儲存器, 將閃電能量可儲存, 功德無量了

网友(点评):
对,就这意思。不过听说好像,比如一个钢球,它所能储存的电量是有限的。

网友(点评):
看新闻说有公司发明了超级大电容,用在公交车上了还。

网友(点评):
未来的物理电池发展方向就是超飞轮和超电容,两者都有商业应用了

网友:
感情趣的话题来看看罢了。不太懂

网友:
我也在初学

网友:
库伦定理应用有个前提条件,是两个“点电荷”相互作用,如果是非点电荷,这个公式就行不通了,因为同种电荷相斥,对电容的某一个表面来说,同种电荷不可能聚集在一点。

如果是两个异电荷的金属球体,除非两球距离非常远(远大于球体半斤),才可以当做点电荷处理。

对于金属球体来说,假设电荷在其表面可以自动移动,而这种移动不消耗能量。
两球距离远时,电荷受到同类电荷的斥力,会均匀分布在球体表面,这样总体势能最低,处于稳定平衡状态。
两球距离近时,电荷除了受同种电荷斥力,还会受到另外一个球体异种电荷的引力,电荷原来的分布规律就变了,此时的电荷分布依然要遵循总体势能最低原则。

当两球距离足够近时,空气被电离击穿,形成通路,电荷相互中和。

网友(点评):
顿开茅塞!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学电入门比机械要难!

网友:
早就忘了!

网友:
你得算算电容间电量得多大才能产生这么大力啊,能实现吗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2014-05-25):
lz大学物理学的不合格,那样就击穿了

网友(2014-06-29):
钻杆拔不出来,再大得力都没有用,力大了会把钻杆会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