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motoman-HP20D四五六关节用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2013-09-05):
请问,谁知道安川机器人motoman-HP20D四五六关节用多大功率的电机?和 四五六关节用什么型号的减速机?请高手赐教!

网友A:
motoman-HP20D四五六关节使用的伺服电机型号都是SGMPH-02A2A-YR12,200W的。

网友:
非常谢谢!

网友(点评):
你问的目的不会是不想计算吧?奉劝你还是好好按部就班的计算好,除非你全部都用小日本的东西,否则转动惯量不一样,结构件不一样,计算出来的结果完全不一样。

楼主(2013-10-20):
我只是想参考一下!

网友(2015-07-10):
引用 网友A:
motoman-HP20D四五六关节使用的伺服电机型号都是SGMPH-02A2A-YR12,200W的。

请问知道减速机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