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统的电机功率是多少?

楼主(2013-09-06):
如图所示机构,重物是3000kg的铝板,由左边电机辊轴带动,速度为0.1m/s,在辊轴上运动,辊轴由UCP205轴承座支撑,辊轴表面包胶。右边四个辊轴是自由辊,左边三个用链条连接。单个轴承摩察系数按0.003.

补充:我的思路是算出需要多大牵引力,再用公式P=FV/1000,F=mgxμ,这个μ是取轴承的,还是辊轴的滚动摩擦系数?
这个思路对不对?

网友:
个人认为:
F不对,假设单个辊子承载,则F的式子应该是:
F * R = T1 + T2 (R是辊子半径)
T1 = mg * u (u是铝板与辊子间的滚动摩擦系数,单位是mm)
T2 是滚动轴承的阻力矩。

网友(点评):
T1 = mg * u?是不是少了个R?

网友(点评):
(u是铝板与辊子间的滚动摩擦系数,单位是mm)

网友(点评):
u 就是 R。

网友:
是启动工作制还是常动工作制?
类似这个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268602&extra=

网友(点评):
就是把铝块吊到上面让他自己滚过去,铝块缓慢移动,下面给他喷砂。我想请教一下我的算法有没有问题,因为按我的算法,得出的功率很小,只有几十瓦

网友(点评):
跪求计算书……

网友(点评):
大侠,花钱我也愿意。单位没人懂没人教,我想上进只能自己看书,事倍功半。

网友(点评):
大侠找本《中小型轧钢机械设计与计算》一书,中第九章辊道第四节辊道电机功率计算。或者类似之类的书

网友:
一句话说不清。
要是说太细了,分为加速、恒速、减速三阶段来分析,上一大堆公式,就有点“装”了。
贴个以前见过的一个铝棒输送机的照片。长6m的φ178铝棒,30s输送完一根,电机约1.5kW,您不妨参考下吧。

网友(点评):
不是精密的东西,加速和减速都不要考虑。这套方案是日本公司给的,定的电机是0.4KW。我比较怀疑

网友(点评):
直观估计差不多。因为滚筒输送线,消耗的功率就不大。但是你滚筒上面包了胶,就难说了。

网友(点评):
大侠有没有参考书籍可以介绍?

网友(点评):
有关输送机械的书上应该有这种公式。

网友A:
我觉得用5.5kw的比较勉强,用7.5的有点偏大,但是保险起见,还是用7.5w的吧。

网友(点评):
估算不靠谱啊,我就想掌握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5.5kw的比较勉强,用7.5的有点偏大,但是保险起见,还是用7.5w的吧。

滚子所承受的力是铝板的重力和启动时的摩擦力,所以计算约为6KW,电机启动的最大转矩应大于受力的1~2倍,所以选择了7.5kw。这是我的个人计算,仅供参考。

网友(2014-02-08):
P=FV/1000,F=mgxμ
公式确实没错,但是这个F应该取的是铝块受到的摩擦力,而这个摩擦力是几个棍子共同提供的。而这个μ则应该去棍子与铝块之间的摩擦系数而不是轴承本身。
不然这个计算本身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基于这个思路,包胶棍子与铝块之间的摩擦系数楼主没有给出,可以去近似值:橡皮与铸铁在无润滑下的滑动摩擦系数为0.8.我们这里可以近似取0.8
则F=3000*10*0.8=24000N(根据图片最少有4个棍子可与铝块接触,压力应该除四,计算完成以后再乘四,得到总摩擦力)
P=FV/1000=2.4KW,同时考虑传动损耗,可以适当取安全系数。

以上计算仅供参考。(摩擦系数建议实测一下,0.8只是大约给出一个值,我想说的只是计算方法)

网友:
这样考虑,所有动力均来自电机,所以所有参与运动的东西或运动的东西都得计算。

网友(2014-04-02):
新手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