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装配体

楼主(2013-09-06):
在装配体中用异形孔打了一排孔。
现在要导出子件的工程图,但是没有显示异形孔
求助各位大侠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灰色部分的孔显示不出来

网友:
你的意思是异型孔是在装配体上的特征,但是要在子件的工程图中显示?子件的工程图只能显示你子件的特征,如果你要在子件的工程图中看到这两排孔,你应该是把异型孔特征编辑到子零件上面,而不是装配体。

网友(点评):
3楼说的很对

网友A:
编辑那个 孔特征,在选项下面 勾选传播到零件

网友(点评):
学了一招,方法不错,以前打孔都没注意到这个。

网友:
你可以在装配体里编辑零件,而不是在装配体里使用异型孔特征。

网友:
4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辑那个 孔特征,在选项下面 勾选传播到零件

谢谢 我就是需要这一招

楼主:
貌似 还是有些小问题

网友B:
干嘛不在零件上打。

网友:
在装配体中点击编辑一栏试试,看可行否?对准孔位,造型出附件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不在零件上打。

零件上 还要算 用着不方便

网友:
你没有传播到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