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哪种正确。

楼主(2013-09-06):
大家看看哪种正确。卡簧,这两个是在机械手册上查的基本尺寸,还有具体的公差没有标注,只是问一下,基本尺寸应该是哪种画法。

网友:
正常情况没那么紧,,,,,一般留0.5mm。

网友(点评):
这个是手册上查的

网友:
什么意思?卡簧?

网友(点评):
对,忘记标了

网友:
按装配来看第一种,刘0.2的量,具体看卡槽尺寸标注及公差

网友:
光从这两个图来对比应该说是A比较合理  B的话很难控制精度弄不好卡簧就卡不进去了一点间隙也没有留 不合理!

网友:
我选择A,公差容易控制些。B不是他合理。

网友:
有图有真相,B合理

网友(点评):
B图合理,因为轴承孔长度方向加工时也有误差,有可能轴承在里边,卡簧有可能挡不住轴承,有必要稍稍做重短一点。在这个基础上,按轴承的正确位置再定卡簧槽位置,公差按国标来就行。

网友(点评):
大家都同意A,只有前辈一人同意B,让我有点犹豫呀。

网友:
孔用卡环有标准

网友:
A是标准的   具体宽多少看GB

网友:
按标准办。"B"is correct.

网友:
觉得这种标法比较合理。
若从里往外标,轴承装上后容易松动。

网友:
A是正确早版,B嫩了点

网友:
俺打算选A。

网友:
只安照你的图来说那种都不合格,在轴承端还应加调整执才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