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标注用CAD要怎么弄

楼主(2013-09-06):
如图,轴承内径528标注线只画了一半的,这个是怎么弄的。
求详细步骤,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在修改样式里面对其进行隐藏就可以了 不要炸

网友:
打开图纸,你一点不就知道,别人炸还是没有炸啊。。。。。

网友(点评):
别人给的是截图....

网友A:
修改标注样式里面有个隐藏1.尺寸线1  2.尺寸线2,这两个选一个打上钩就行了

网友:
如下,关掉一头的尺寸线和尺寸线就OK了, 砸开就不是完整尺寸了,要完整还得重新建块,几乎所有的样式标注都可以设置并保持完整独立,尽量不要炸开

网友(点评):
嗯嗯,谢谢,弄好了

网友:
ctrl+1  特性里《直线和箭头》一栏里和尺寸线相关的项目关闭即可调整

网友(点评):
谢谢,按你们的方法弄好了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这样,所有标注的尺寸界线都隐藏了。用他们2个的方法弄好了

网友:
弄了还不如不弄,看着都不舒服

网友:
我以前也是炸的,今天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啊,我都是用引线和文本

网友:
单边标注也要问? CAD模版会做吗

网友(点评):
不会,教我吧

网友:
尺寸界限弄掉就好了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恩,七楼的方法比我的好

网友:
也可以用单边标注法

网友(2014-05-25):
没看出来有啥区别

网友:
炸了就不是一个整体  修改标注样式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标注样式里面有个隐藏1.尺寸线1  2.尺寸线2,这两个选一个打上钩就行了

学到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
正解,就是那样做的。